找简单的热释电探测器电路

楼主(2012-03-30):
最近自己做了个热释电探测器的电路,很粗糙,测得放大电路没有放大效果,而且电压一直跳动(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用的PIR D203S,哪位大侠告知一二?

网友A:
D203S spec里面不是有一个参考电路嘛? 你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03S spec里面不是有一个参考电路嘛? 你试过没有?

就是按照这个电路做的,由于用的是试验板,做的很粗糙,电压跳动很频繁,而且没有放大效果

网友A:
ATMEL有一个PIR的参考设计,你可以参考一下!

Google “ATMEL PIRRD”

楼主(2012-05-07):
引用 网友A:
ATMEL有一个PIR的参考设计,你可以参考一下!

Google “ATMEL PIRRD”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