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网友有“solidworks”破版本,小容量传一下,大容量Q传一

楼主(2012-03-30):
如果是小容量的安装软件,Q传给我,我然后上传到这里,让更多人可以少走弯路,直接到这里下载

大容量Q传一下,或者给一个可用的链接地址,

不知道方便不,非常感谢!

我的Q   :6275-64161

网友A:
太大了,传不上来,随便都要600M+
传个2010-2012的通用破_解给你,安装好后运行这个点几下鼠标就完成破_解,比lz0的破_解好用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传不上来,随便都要600M+
传个2010-2012的通用破_解给你,安装好后运行这个点几下鼠标就完成破_解 ...

感谢!我正在下载solidworks2010,看了一下容量4.64G,不晓得能行不.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小的精简版,就学学基本的功能

楼主:
我也在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小的精简版,就学学基本的功能

solidworks这东西根本没人精简..我试着做过.太麻烦了...注册表内容大的吓死人...
不过根据我的使用你可以选择
最古老的可以选用solidworks2005,2005功能上都不错,而且系统要求非常低...学习起来要求也很低...再之前的版本不推荐了..最小的安装包仅500多M..

然后可以选择2007版,2007SP0有下载的是700多M,当然也是经过了精简了...但是这种精简不是绿色免安装的那种.是直接删除一些无必要的模块和其它组成部分.
系统占用资源稍微高一点.但是功能有很大的改进...不过.貌似有些不太稳定...基本来说,还是很稳定的..目前还用着..

之后可以选择2008,这个版本又有不少改进.相对来说,资源占用也不是非常大...而2008之后的版本资源占用都很大.系统要求也高了..差劲电脑就不要装了..
2009就不推荐了...要么可以先试试2010,当然还有比较新的2011...后来的文件都非常大.都要好几个G.其实用的到的功能也就那么一点...

对于一般应用.我强烈推荐2007.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研究如何精简...

网友(2014-02-20):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传不上来,随便都要600M+
传个2010-2012的通用破_解给你,安装好后运行这个点几下鼠标就完成破_解 ...

你好,请问我用了你这个破解,无法运行怎么回事?win7 旗舰版系统,点第一次确定后就这样

网友(2015-08-15):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这东西根本没人精简..我试着做过.太麻烦了...注册表内容大的吓死人...
不过根据我的使用你可以 ...

能分享solidworks WIN 32位中文破解版吗?

网友:
之前想用,一直未找到,后来放弃了。留着备用,谢谢

网友:
某机械论坛很多啊

网友(2016-07-02):
本站搜一下,很多啊

网友(2017-02-09):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这东西根本没人精简..我试着做过.太麻烦了...注册表内容大的吓死人...
不过根据我的使用你可以 ...

我也非常喜欢2007,今天把10年前的珍藏拿出来装在win10上,各种不兼容,根本没法用,2017又太大了,12G我的天

网友D:
win7及以上版本系统,如果电脑配置一般,建议安装SOLIDWORKS2011,有32位和64位两种版本的SW,很稳定的,俺已经用了多年;
还有要注意一点,SW不要一味追求高版本,版本太高,对硬件的要求也高更高,等到你想用回低版本SW时,高版本做的设计图打不开或打开了丢失很多特征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及以上版本系统,如果电脑配置一般,建议安装SOLIDWORKS2011,有32位和64位两种版本的SW,很稳定的,俺 ...

非常感谢楼上!

网友:
还是用SOLIDWORKS2010 SP5实在些, 在XP(2010是支持XP的最后一版了), WIN7都可以用。。

网友:
SOLIDWORKS有后门,正规场合使用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电脑 里没什么值得保密的东西

网友:
说起来SOLIDWORKS也够奇葩的,2015和以前的正版居然无法在win10下安装。原因是win10关闭了solidworks的后门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