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还是笙泉的51系列下载方法都没有公开?

楼主(2012-03-30):
有几片20pin的51含小狗和内部震荡的看起来很好
刚好io够多让我利用
不过翻遍PDF都没有看到写入和设定ic的资料

我是不是只能去买400多RMB的下载器才能用?

这些不清不楚的PDF真的很可惜难怪用的人少

网友:
为了几片51,花费400多大洋........
你还不如买几片老妖怪的STC,洞洞板个串口下载,绝对不要400块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华邦”的8213,市面上能买到的是万利的NLINK在线烧写器,好象价格在200左右。
另外佛山有一家卖这芯片的,如果有量的话他们有送,我手头上就有一个,但是他们不卖好象。

网友:
megawin 记得pdf里面有烧录时序,

楼主:
原本想用w79e2051或mg87fe2051的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都有小狗

stc有考虑不过会少两个io可以用

我这边买得到的n-link给新唐用icp要395RMB
megawin用的也要167RMB

这价钱实在不好看
真的没办法可能就只有拿44pin的tqfp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