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4-20ma,里面恒流源是用普通NPN还是用MOS管?求指导

楼主(2012-03-30):
工业控制4-20ma,里面恒流源是用普通NPN还是用MOS管?什么用起来比较稳定求指导

网友:
没有图,无法做出判断

网友A:
当然MOS好了,三极管有个基极电流附加,但是看精度够的话可以忽略,用三极管

楼主:
好吧上个图,楼上兄弟说用mos管,能给个具体型号参考下嘛.这个电路里面的三极管能换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MOS好了,三极管有个基极电流附加,但是看精度够的话可以忽略,用三极管

谢谢,能给个具体型号参考下吗。我下面上了图你看下帮忙下

网友:
我也认为是MOS

网友:
工业控制中很多人都用三极管,主要看精度

网友:
做做实验吧  这个电路搭起来也是很快的  我们做过,最后用的MOS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MOS不只是电流的好处,

网友:
mark,经典应用

网友:
mark   4-20mA

网友:
MOS管好于三极管的精度,也有用三极管的,遇到的基本可以说两者各半。8050

网友:
工业控制4~20mA,能要多高精度,如果你说做0.05%以内,我就没什么说的
大多精度高点的就是0.1%或者0.075%了
只要精度低于0.1%,三极管就行

楼主:
MOS管给个具体型号吧

网友B:
为什么都认为三极管就一定会附加一个Ib呢。为什么负载一定要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呢,为什么不接在发射极呢,问题是不是迎刃而解?射极输出的电流源不仅精度毫无问题,而且射随模式的三极管频率响应不是mosfet所能比拟的。
当然,负载线的电阻很大时接成射随有现实的难度,甚至是无法完成的,这时必须集电极/漏极接负载,外接高压电源,这样mosfet要好一些。
在能够使用射随的前提下,我支持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认为三极管就一定会附加一个Ib呢。为什么负载一定要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呢,为什么不接在发射极呢, ...

精辟,看来还要好好补补三极管各种电路的分析了

网友:
三极管好,MOS管射极输出电压损耗太多,24v的电源输出20v都达不到了,

网友C:
不太明白LS说的是为什么,怎么就损耗大了,求教

网友:
你的电路是运放输出加管子扩流对不?12v的供电,运放输出最多到10v,扩流这极普通3极管基极—发射极压降0.5v对不那么输出最大只能到9.5v,你换成MOS管,最大输出电压能到多少?自己想去吧 会不会影响恒流特性
-

网友D:
楼主不厚道,切掉的那个R的阻值没给大家看到,我说一下那个R2阻值是200K,和R4,R5,R6必须相等才行,其他我就不多说了,跟不厚道的人没啥可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厚道,切掉的那个R的阻值没给大家看到,我说一下那个R2阻值是200K,和R4,R5,R6必须相等才行,其他我 ...

不好意思不是不厚道,是当时截图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主要是想到了三极管的问题。如果大家需要这个电路图我可以提供详细数据啊

网友:
电流不大不必使用MOS管。

网友:
楼主这个恒流源, 管子处于放大状态, 此时的三极管,MOS管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以前我用的是TIP105, 300mA电流, 用了一个蛮大的散热片.
估计电流 = 2*Vi / (R7+R8)

网友D:
详细数据就不必了,那就简单分析一下,Q1选三极管或者MOS管并不重要,因为输出反馈点是Q1的发射极,也就是说,在那一点和输入成比例关系,如果只输出20mA的话,选择输出电流较大的运放,即便没有Q1也是可以的,比如LM358,OPx177等,输出短路电流都在30、40mA以上。
所以这里不必纠结三极管或MOS管,如果担心的话加个S9013或S9014都没有问题。
楼主的负载800Ω,取样电阻250Ω,电压12V,这个电路最大输出电流是达不到20mA的,再加个三极管,就更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详细数据就不必了,那就简单分析一下,Q1选三极管或者MOS管并不重要,因为输出反馈点是Q1的发射极,也就是 ...

恩,我在电路分析模拟软件上面试过,最大带800的负载。如果是小于500的负载的话仿真出来的是可以达到20ma。就看实际中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不过有一点奇怪,仿真的时候运放只有op07。op77。op97可以做到其他运放都不行,这点比较匪夷所思。这个电路形式据说是可以的,板子已经做了,回来准备调试

网友(2012-05-01):
mark 4-20ma

网友E:
这个不是差分电路吗?R7上加的是输入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差分电路吗?R7上加的是输入电压吧

不是差分输入,但实际效果R7上面的电压的确是输入电压Vi。

网友(2012-06-20):
工业应用大多采用复合三极管输出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LS说的是为什么,怎么就损耗大了,求教

17楼的意思见下图, 这是一个小MOS管, 当GS间电压是4V时,输出电流约为0.2A,  最低GS电压要超过2.5V才行

网友(2015-03-18):
我认为是MOS.

网友:
我以前公司是用NPN

网友(2017-10-18):
4-20mA.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