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上的RTX+emWin5.12问题

楼主(2012-03-30):
用的是EM-LPC1788的板,做项目用到RTX+emWin,先写个小程序试试,如附件,但发现一旦进入GUI的函数(初始化等)就出硬件FAULT了,求大侠帮忙,见附件Template_RTX。

网友:
配置问题,或者是某个函数里面调用了一个大数组之类的,我之前也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好了

网友(2012-11-08):
楼主不知是否移植了OS,可能和这个有关。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查到的问题是“GUIConf.c”里的“#define GUI_NUMBYTES  (1024 * 1024) * 12  // x MByte”定义问题。
个人理解如下:如果代码在flash里跑,定义12M的内存是否溢出了?   或者这个程序是在SDRAM里调试的,要么就是这个程序的移植者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12M应该是定义到了外部SDRAM中去的,一般芯片内部的SRAM超过1M就不得了了。我这样定义申请内存时一直是失败的。不知道EMWIN要将内存定义到片外SRAM需要怎么做?

网友(2013-08-03):
我的emwin初始化OK,但是跑着跑着就Time error。应该是GUI_X里面的时间void GUI_X_Init(void)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 SysTick IRQ each 1 ms */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