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适合2.4G的无线传输的功放芯片满?80-100米的

楼主(2012-03-30):
工作电压在3V的单独的芯片,不要无线模块的,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啊。

网友:
CC2530无需功放就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我要是PA放大

网友:
CC2591就可以,不仅带PA还带LNA。价格不便宜。
skyworks也应该有的,可以去看看

楼主:
我要的是PA放大芯片

网友A:
PA的话RFX2401C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看资料。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稳定

网友:
MC13213不要功放就能做到,不知楼主是什么方面的应用?

楼主:
用的无线芯片是24LE1.
现在可知的芯片有AP1110, A7700, CC2591.
但不知道,哪个效果好,稳定?

网友:
nRF的2.4GHz不用PA也可以达到100米的

可以看看论坛内的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1832-1-1.html

楼主:
呵,看了。你的是一对一。两个模块都加天线。
我想我的要是模块都加了天线,肯定也能达到200M
问题是,我现在从机接不了天线。只有主机接天线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2401c这个PA,但是它在收和发的模式切换时把电源搞得很坏(就是出现大的电压波动),而且传输的音频数据在接收机上有高频的嘟嘟声。请问你遇到过吗,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楼主(2012-05-16):
收和发切换应该是会有电压波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的话RFX2401C可以

RFX2401C  与 CC2591 一个档次的吧?

网友:
NORDIC的2.4G芯片NRF24XX加了功放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12-06-16):
nRF24L01 不加功放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吧。
最近我做的设备上面用了nRF24L01在1M速率时可以轻松传100米以上,再远没测试。用的陶瓷天线,体积蛮小。
另做的有一个带PA和LNA的模块,还没时间调,估计会更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