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新唐MINI51的资料

楼主(2012-03-30):
新唐的MINI51糸列以底价格高资源出名,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貌似功耗有点大,我前段时间用来做过项目。但是相当好用的哈。

网友:
新成立的,肯定要资源多些了

楼主:
功耗来说还算过的去,加上操作相比其他32位要简单性价比就比较可以了

网友A:
M0的還尅,以前做過項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的還尅,以前做過項目。

MINI51接近于8位机但是功能比较强,上手快功能强,价格便宜接近51反比新唐以前出的容易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51接近于8位机但是功能比较强,上手快功能强,价格便宜接近51反比新唐以前出的容易推一下 ...

  這個是新出的嗎?沒有用過。以前用的是cortex-M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新出的嗎?沒有用過。以前用的是cortex-M0系列。

去年出的,M051的删减

网友:
很容易用 价格也不错

网友(2012-07-30):
这芯片我在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代码是这个的: unsigned short int addr=0xaffa; char *pData=(char*)&addr; 结果在调试的时候,发现addr不等于0xaffa,但是pData指向的内容又是0xaffa.在原有&addr上-4(&addr-4)内容就正确了.也可以把addr定义为静态的或是不用&addr来取地址,内容也正确.看看楼主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我怀疑是堆栈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分散加载不行.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