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8051单片机uart方式0

楼主(2012-03-30):
询问各位大牛,在书上看到mc8051的uart方式0的主要用途就是扩展I/O口,但是本人不解为什么要扩展I/O口?还有就是RS232C采用负逻辑,要转换TTL电平,但是在方式0的时候书上面画的电路图都是直接扩展I/O,没有用MAX232转化电平。希望得到各位大牛的指点

网友A:
8051串口方式0本来就不是UART,而是移位寄存器信号,一般只用来接移位寄存器扩展IO,接了RS232驱动器也不会成为RS232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1串口方式0本来就不是UART,而是移位寄存器信号,一般只用来接移位寄存器扩展IO,接了RS232驱动器也不会成 ...

但是书上讲的方式0还是串行口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书上讲的方式0还是串行口呀。。。。。

换本书看看 或者看看IC的datasheet

网友:
方式0不是用来串行通讯的,是进行串行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