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元件、、、

楼主(2012-03-30):
在淘宝上好像也找不到!!!希望大家给点说明!!先谢啦

楼主:
哇!!被阿莫的标志给盖住元件的型号啦

楼主:
在上面的型号是
第一行:E43A
第二行:020J84

网友A:
LM431 SOT-89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431 SOT-89的封装

真的是LM431吗??

网友:
能上电的话,测试一下不就是清楚了?
等待lz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431 SOT-89的封装

高手!小贴片是最难找型号的了

网友:
我也见过这个型号,外围电路与431相同,是在锂电池充电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