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键盘扫回来的值存在数组中然后送给八位一体显示

楼主(2012-03-30):
4*4的矩阵键盘和把为一体数码管,键盘搞定扫描显示只能显示一个数字,就是不懂怎么把键盘扫回来的值存在数组中然后送给八位一体显示,意思就是好比电子计算器那样显示,求指教,写下怎样把数存在数组中,然后显示,,,急     谢谢了file:///D:/QQ消息/358580653/Image/W(G[UF6L7%7DYP%7BOD%250S]MT1W.jpg

网友:
查查数码管动态显示的原理。

另外提醒:男儿膝下有黄金!

网友:
男儿膝下有黄金!

网友:
创建一个变量 把键值存储在变量里
然后显示就用这个变量即可

网友:
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标题: 谁教教我!!!跪求指教!!!
改成:怎么把键盘扫回来的值存在数组中然后送给八位一体显示 ...

好吧  我接受 ,,,,新手没注意,不好意思

网友:
你可以把键盘扫描的值整合成一个值,然后按百十个位拆开每位进行动态扫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