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哪些信号可以在中断使用,是否可以随意软件定制?

楼主(2012-03-30):
关于THREAD的信号量,邮箱,互斥量,使用上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高手指教!

对于UCOS KEIL自带的RTX,COOCOX等操作系统,在中断使用信号量,邮箱,消息队列等操作
函数名都是以ISR_XXX这类的函数名区分是在中断中可使用的!

不知道在RT中的信号量,邮箱等,哪些是可以在中断使用的,在软件定时中,是否可以随意使用以上信号量等资源!

以下是的我看了RT手册,个人理解的,不知道有没错,请高手指教

1.信号量,互斥量 在RT系统中,中断函数是不可以使用的!其它类型的系统中,是可以在中断发送信号量的!
2.邮箱,消息队列,在中断函数里,只有发送邮箱和发送消息队列是可以使用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错!

网友:
互斥量只能在线程中使用,因为有 owner .
其它的,都可以在中断中进行发送操作,不可以有可能“等待”(挂起)的操作。

定时器的超时函数编写规则与ISR一样,应该尽可能快而短,即使是在使用软定时器,也不应该有可能挂起的操作。

楼主:
有所明白了,谢谢 aozi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