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10上电程序无法运行?复位也不起作用,只能重新烧写!

楼主(2012-03-30):
这两天发现使用的C8051F310,发现如果断电,再重新上电,原来的程序无法运行。
即使手动复位,单片机程序也无法运行,只能通过重新烧写。
试过多次,只要断电就再也运行不起来?

我试过烧写程序后(不断电),按复位键,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读出FLASH的BIN文件,
再断电,程序则无法运行,再读出相应FLASH的BIN,奇怪的是两个BIN完全一样。
非常不解为何同样的程序,只要断电后就无法运行!

注意:网上也有相关掉电无法运行的案例,但大多都是FLASH内容被擦写了,但是我的这个FLASH内容
没改变!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侠们!

另各位推荐下,工业上常用的稳定性高的51单片机或是其它ARM小封装的也行,只要可靠稳定即可!

网友A:
我觉得我要是检查就从程序烧写是否正确以及看门狗设置是否正确入手,等大侠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要是检查就从程序烧写是否正确以及看门狗设置是否正确入手,等大侠解释 ...

我是先烧入后,没断电就可以运行,没断电按复位键,多次实验正常运行,再读出FLASH内容保存,
再复位还是正常运行,关门狗、电源监视也都做了处理,都是启动代码中做的,
但是只要一断电,程序就再也无法运行,再次读出FLASH发现其内容并没有变化。

才奇怪,同样的BIN,为何一断电就无法运行!

楼主:
网上有大量的上电无法运行的情况,但大部分都是断电或上电时不稳定,造成程序指令擦除了FLASH出问题,
但是我的FLASH读出后和没断电正常运行的没有改变!

楼主:
我觉得像51这样使用MOVX指令擦除FLASH很危险!各位如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大量的上电无法运行的情况,但大部分都是断电或上电时不稳定,造成程序指令擦除了FLASH出问题,
但是 ...

我以前好像也碰见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最后好像是因为接地的问题,两年多记不清了,因为原因不是我找出来的

网友:
电源稳定性排除了没有?我们是工业用,没发现类似问题。

楼主:
断电再上电,复位键也不起作用了!并不是上电不运行!

网友B:
楼主仔细查查硬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查查硬件电路。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

楼主:
大家请看这篇贴子:为什么C8051芯片重新上电FLASH内容会变?
http://www.ourdev.cn/thread-4384171-1-1.html

我的FLASH内容没变,会不会把其它相关的FLASH给擦除了!
不知有遇到此种情况的没!

网友:
看看上电初始化,上电延时等待

网友:
表示,很稳定,很耐操。

网友:
起不来的话 可以先检测一下复位电路,如果复位后能起来的话 你断电后复位电路正常吗?之前遇到过复位电路不好的情况,现在用的很正常 关于FLASH的问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