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固件,会连接不上电脑,请大家分析

楼主(2012-03-30):
jlink V8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固件,会连接不上电脑,请大家分析下原因。

网友:
貌似坛子里有个帖子说过这个问题。说最好不要升级最新固件…

网友:
我的也是提示。。。晕死了。
当时插上就提示升级,就顺便升级了

楼主:
如何解决呢?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把固件中的GDBFull去掉,重新刷下就ok了。

网友:
请问如何把固件中的GDBFull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把固件中的GDBFull去掉,重新刷下就ok了。

大侠,怎么去掉GDBFU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把固件中的GDBFull去掉,重新刷下就ok了。

怎么去掉啊?求教

网友:
固件升级后,貌似换一个低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需要的请留下邮箱

网友:
这里不让留邮箱

网友A:
我好想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吧! 一直都在升级。保持到最新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想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吧! 一直都在升级。保持到最新状态

从4.42b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了,现在官网是4.44d,你下一个试试。

网友:
如果用着稳定,最好还是别急着升级……

网友:
另外建议一下楼主~
把标题改一下,直观一些:
jlink V8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固件,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
就是从论坛上找个固件,用winhex打开,把gdbfull删除,重新刷固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请教15楼:如何修改标题?找不到在哪里修改

网友B:
请问楼主,是这个吗?

楼主:
没错,
把GDBFull改为0x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这个吗?

不知道此方法是否可行,
另外不知楼主是如何找到此方法的!

网友C:
晕死,不会吧,怎么附件2M多都上传不了??
philip_0620 的方法可以,我修改好了。
并且绿化了一个sam-ba下载器,连同烧写方式一起打包发了上来,因为附件不行,放到快盘上面了,自己下载吧
JLink_V8_V4.44Crea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不会吧,怎么附件2M多都上传不了??
philip_0620 的方法可以,我修改好了。
并且绿化了一个sam-ba下 ...

已验证,此方法可用。。

网友:
只需将jlink电脑端的软件会退到以前版本即可

网友:
9楼23楼说得对,jlink-arm文件用旧的,4.36是可以用的

网友:
4.4以后的最好不要升级,否则可能会丢失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不会吧,怎么附件2M多都上传不了??
philip_0620 的方法可以,我修改好了。
并且绿化了一个sam-ba下 ...

多谢了,我试试!

网友:
正需要解决, 谢谢

网友:
貌似我先前就是这样杀死过一个新的JLINK

网友:
呵呵,还有一种改法,把"GDBFull",更改为GDBFULL也行。试验过了。

网友:
如图下图所示,最新驱动下能运行。

网友:
还是中国的牛人多啊。

网友(2012-05-03):
谢谢了,确实4.46也OK

网友D:
试一下 exec addfeature GDB

网友:
刚好准备买个新的 v8替换现有的v6, mark下 jlink V8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固件,连接不上电脑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 exec addfeature GDB

exec addfeature GDB是可以加入到Flash的,但是并没有激活GDB的功能。

网友:
要怎样既能使用新固件,又能使用GDB功能。

楼主:
使用软件注册的方法,论坛上有注册机。

网友:
之前在MDK里面升级JLINK挂了

按照LS各位高手的办法恢复了下

非常感谢

网友E:
人才啊。真的是人才颇多啊。
我的山寨jlink V8 升级最新的之后也这样,我以为挂了。
呵呵,如果能升级,那么山寨jlink V8也能仿真cortex A8 和A9 了,

网友:
表示感谢!
mark下 jlink V8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固件,连接不上电脑的解决方法

网友:
待会试下看看~~~

网友:
搭车求 4.46d 版本 软件 多谢

网友(2012-06-11):
引用 楼主:
使用软件注册的方法,论坛上有注册机。

jlink 如何软件注册  我想使用最新固件 用了IAR6.4后 我的jlink升级失败了 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神一样人啊

网友:
GDBFull在那个文件里 jlink-arm。dll里面吗?

网友F:
刚才下了个WINHEX来修改  但是提示修改不了

网友:
提示超过200KB怎么回事  我用JlinkV4.50版本
刚下的  坑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才下了个WINHEX来修改  但是提示修改不了

老大,提示你也不看的啊,这明明写着你的winhex是评估版,不知道修改超过200k的文件。

网友(2012-07-11):
坐等神人破 解

楼主:
修改JLinkARM.dll也可以解决通讯出错问题,把JLinkARM.dll中的GDBFull修改下就ok了。

网友:
马克一下备用吧

网友:
三个月前的帖子,错过了。感谢挖贴的人。我手里也有JLINK V8, 有一年多没用了。以后启用时参照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
这个留个记号,以后升级的时候有用。

网友:
hehe,人挺多

网友G:
非常感谢这里的热心人啊,我的也刚升了4.50结果就下不了程序了。
解决方法我试了这里讲的两种都可行,
1:刷回低版本的固件,我手上有4.28的这个可用,使用旧版本的固件配新版本的KEIL或IAR在每次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弹出升级的对话框出来,让人感觉很不爽。
2:我把固件文件(V8.bin)中的GDBFull改成了GDBFULL,也就是把47 44 42 46 75 6C 6C 改成了47 44 42 46 55 4C 4C ,重新刷固件,再使用KEIL或IAR时提示升级到4.50,及时升级也仍然可用。

网友:
mark一下,留下以后用。。。。

网友:
额..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这里的热心人啊,我的也刚升了4.50结果就下不了程序了。
解决方法我试了这里讲的两种都可行,
1: ...

好办法啊。 我过几天试试看。

网友:
备份 使用之前的Segar驱动 就可以啦

网友H:
求修改好的BIN文件,我改了一升级还是连不上啊。。。。请直接到邮箱lvjun0728@qq.com谢谢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修改好的BIN文件,我改了一升级还是连不上啊。。。。请直接到邮箱谢谢大侠了。 ...

请看第2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不会吧,怎么附件2M多都上传不了??
philip_0620 的方法可以,我修改好了。
并且绿化了一个sam-ba下 ...

这个链接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才啊。真的是人才颇多啊。
我的山寨jlink V8 升级最新的之后也这样,我以为挂了。
呵呵,如果能升级,那 ...

这位是GOOGLEMAM么?

网友:
21楼的链接坏了,哪位兄弟传一份上来,先谢谢啦!

网友:
jlink 现在最新4.52版本的,试过楼上的办法,不行!4.50d的可以 亲测!谢谢

网友I:
错误 提示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错误 提示如下图:

请修改下SN。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修改下SN。

那个文件里面的 SN 啊?

网友:
哪位提供一份可用的低版本固件,能升级的。

网友(2012-08-13):
刚买了个V8,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不会吧,怎么附件2M多都上传不了??
philip_0620 的方法可以,我修改好了。
并且绿化了一个sam-ba下 ...

打不开连接啊

网友(2012-09-13):
jlinkv7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顶,已验证,能用,MDK 4.54的

网友(2012-10-18):
Mark 下。 肯定会遇到这个情况的

网友:
高手之贴,收藏。

网友:
读不出ID了,dll里面改下。都是这么弄好的。

网友(2012-12-30):
厉害啊,救了多少jlink v8

网友:
更新了GDBFULL了啊,但是更新到4.58a还是说我的是clone的。。。。不能完全破解啊@@@@给个改SN码的方式吧@@@@

楼主:
SN在结尾的地方,是16进制数表示的。

网友(2013-03-06):
mark 谢谢了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2013-06-29):
留着备用

网友:
我也学着升级玩玩

网友J:
网上有能修改SN的固件  直接自己设置个SN 就可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上有能修改SN的固件  直接自己设置个SN 就可以升级了。

光修改SN是不够的,固件中要去掉GDBFull

网友(2013-10-10):
留着备用,谢谢

楼主(2017-02-25):
多年前的帖子

网友(2017-10-19):
老帖子顶一下

楼主:
还有人惦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