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60的ADC真实精度和寿命如何?14位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2012-03-31):
我是测量一个-10V~+10V传感器电压,要求识别1mV级别的信号,所以STM32的12位ADC就没办法使用(20000mV/4096=10mV)

所以想到用16位的专用AD芯片AD7663来读取传感器,然后传输给STM32。
但是感觉比较复杂,前端得用多路开关,然后运放,还得涉及到AD7663跟STM32之间的控制传输问题,更麻烦的是模拟地,数字地之间的布线。
如果搞不好布线,估计精度也大打折扣。

今天刚好网上看到C8051F060,居然2路16位ADC,完全符合我的使用要求,假如能达到真实的14位(20000/16348=1.22mV)也能满足我使用要求了。
但是从来没用过C8051,不知寿命和稳定性如何?

用过的朋友给建议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C8051F060两路1M的AD不错,而且该CPU自带基准,温漂很小只有15PPM,非常强悍.而且还有JTAG调试.

网友:
16位  这么高的精度啊 如果对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专用的芯片吧

网友:
C8051F060的精度还是很好的,不过PCB的设计要下很大的功夫,软件滤波算法也要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C8051F060两路1M的AD不错,而且该CPU自带基准,温漂很小只有15PPM,非常强悍.而且还有JTAG调试. ...

内部基准很稳定?那我连外部基准都省掉了

网友B:
为何不用 350???24位的
对布线什么的,没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 350???24位的
对布线什么的,没什么要求

是这样的,350的RAM太小了,才768,我原来程序在STM32运行的,编译时候RAM估计要2K左右
所以只能用C8051F060

而且350的24位精度网上评价说跟060的16位相当,但是速度差距太大。

其实我想过,用F350当AD采集芯片,然后用STM32来控制处理,不过太另类了,ISP插座都得占不少地方了

网友C:
我是拿065当并行AD使得,DMA传输给STM32经行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350的RAM太小了,才768,我原来程序在STM32运行的,编译时候RAM估计要2K左右
所以只能用C8051F ...

谁这么胡说啊???????

那个 24位的速度慢,是因为它采用了 ∑滤波。

论分辨率,你觉得同一家公司的产品,16位会和24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拿065当并行AD使得,DMA传输给STM32经行数字信号处理

说得我都想这么做了

因为我以前程序在STM32都已经完善使用的了,就是因为换传感器,STM32的AD精度不够,才考虑换C8051,这样一来我以前代码全部得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这么胡说啊???????

那个 24位的速度慢,是因为它采用了 ∑滤波。

其实我要求的速度精度不高

1秒能采集300次(两个传感器各采集150次),精度达到准确的14位就能满足要求了。
但是看了下F350的AD速度是1k多,肯定不能采用多次采集求平均值的办法,只能每次就采集一个数据。

我现在想跟前面一个朋友说的那样,用F350来当作AD芯片,采集到数据让STM32处理。

刚看了下F350文档,在300HZ情况下,精度太低了,只能用作低速用途

网友C:
你这个还不如用4051做个程控放大简单多了

网友:
象我们做测量一般5DB,10DB就好分一档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还不如用4051做个程控放大简单多了

我这个信号只能缩小不能放大啊,
因为传感器是-10V~+10V,要识别mV级别的变化,本来STM32的12位AD刚好能够识别1mV左右,
但是量程不够啊,所以只能把信号缩小10倍,采用分辨率精度高一些的C8051F060。

网友:
如果你信号10V时还要分辨到1MV那么AD至少需要13BIT

网友:
电源与Vref要处理好

楼主:
我用下面电路把-10V~+10V变成0.25V~2.25V,然后输入到AD
大家看看合理么?

网友:
我用过,相当不错。

从-40到+60的温漂也很小。

SiLab的混合信号做的确实不错。

可惜测试数据找不到了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基准很稳定?那我连外部基准都省掉了

是的,内部基准很稳定,是不是要省掉外部REF,要看你的要求了。

我是用的外部的凌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 350???24位的
对布线什么的,没什么要求

350是∑-Δ型的,说是24位,实际用起来差的很,而且采样频率很低。

1K的时候,能有10位就不错了。

楼主:
今天看到NI一个最低端采集卡,用电阻分压的确很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