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ILI9320 3.2寸TFT液晶8位模式驱动遇到问题

楼主(2012-03-31):
手头有块红牛开发板配的 3.2寸的液晶屏 现在想用 STC的12些列单片机驱动它。
看那个英文控制器手册 上边有IM3 IM2 IM1 IM0 这些控制引脚 但是液晶屏并没有引出 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是不是 8位模式 只需要 把数据口(我用的P1)连接到 模块原理图上的DB08-DB15,RS CS RD WR  RST也连接到 51的IO即可了。

我把图片和图一并发上 请教下玩过的朋友。请赐教

英文手册

屏模块的 原理图也一起传上:

ILI9320英文手册:

楼主:
补充下屏的型号是 UA032TWIH9PRA07 请高手给个资料
IM0什么的并没有引出来 一味的看 ILI9320的手册 也没琢磨出来什么。

网友A:
IM3-0是用来配置驱动模式的,没有引出的话也就是说不能改。以你的屏的原理图来看,你的屏只能以16位的模式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3-0是用来配置驱动模式的,没有引出的话也就是说不能改。以你的屏的原理图来看,你的屏只能以16位的模式 ...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PCB上 标注有 8bit use DB08---DB15。回头再问问商家怎么个情况。

网友:
你的 这个屏多少钱买的啊,我也想买个你这个屏

网友(2013-03-31):
楼主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啊。它的那些控制引脚没有画出来所以只能用16bit模式驱动了。

网友(2013-06-20):
如果商家说是8位、16位可选,而屏幕上并没有选择电阻,这样的就可以认定为是16位模式的吗?最近买了一款平,商家说是8位16位驱动的,但是买回来后就发现只有两个R3 R4的电阻,并且都没有焊接。空的。难道这个只能是16位模式驱动吗?另外,在控制命令中,貌似都是8位的命令。用8位应该也可以初始化成功并绘制简单的 颜色的。不知道有对8位、16位有没有研究过的高手。

网友(2013-07-23):
遇到跟7楼一样的情况  不知道7楼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之前用的是16位的。现在想试试用spi驱动,不知道怎么样。速度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用过一个9230控制器的屏,开始时16位,后面改成8位,点不亮,打电话问厂家,他们有的屏是做死的,只有16位的,有的屏上有个电阻,拆掉就是8位的,焊上是16位的,

网友(2013-09-27):
我用的S6B33B3,这个8位数据模式搞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