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标准化PID温度控制程序

楼主(2012-03-31):
附件是S7-200的标准化温度控制程序,希望对大家编写200的PID温度控制有所帮助!

网友:
没玩过S7-200,PLC里面还没用到过PID,学习一下。

网友A:
没用过,用的是哪种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用的是哪种探头?

这个程序用的是E型探头,不过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任何PLC可使用的探头。

网友B:
问下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用西门子的200系列PLC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就可以打开呀。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单片机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单片机的呢.谢谢

呵呵,这个是PLC的程序!

楼主:
今天用这个程序做了一下实验,温度控制的蛮好的,可以实现正负2度的误差范围,但与我们的挤出机用的温控仪表还有一定差距,我们用的温控表是日本理化的FB400,精度正负0.1度没问题,不知道小日本是怎么弄的!

网友:
偶倒是用过S7-200的pid,新型的S7-200的PID功能很强大,可以将系统温度控制精度在1度之内。
PLC和智能仪表不能比,智能温控仪表专门控制温度,PLC可以控制整个工程,包括温度,而且一个PLC可以最多控制8路温度!

楼主:
上次在一台机器上居然看到了西门子的PID控制模块,真的很新鲜!

楼主:
国产的西门子PLC好像没有专门的PID模块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产的西门子PLC好像没有专门的PID模块吧?

CPU就有这个功能,不是专用的PID模块!
在指令向导里面可以建立PID,最多可以建立8个PID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就有这个功能,不是专用的PID模块!
在指令向导里面可以建立PID,最多可以建立8个PID回路! ...

呵呵,CPU和扩展模块我还是分得清的!CPU的确有PID功能,但如果用CPU直接控制多路PID,会占用大量的CPU资源,也会延长CPU的扫描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CPU和扩展模块我还是分得清的!CPU的确有PID功能,但如果用CPU直接控制多路PID,会占用大量的CPU资 ...

现在写S7-200的PID,不像以前得编一大堆程序段,只需要在向导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一般PLC的程序涉及到时序不多,简单的程序,除了模拟量控制,就是简单的开关量了!

网友:
好像下载不了呢,呜呜

楼主:
我有的时候也下不了,换个时间试试吧!

楼主:
现在的温控表基本都是PID控制输出的吧?

网友(2012-05-13):
标记了,plcs7-200还没弄过pid控制....等着下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用的是E型探头,不过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任何PLC可使用的探头。 ...

你错了,S200的PID程序,核心部分是调用S200CPU隐藏指令实现的,所以,此程序即使你解包成STL,也仅仅能使用S200,不能移植到其他PLC上面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这个程序做了一下实验,温度控制的蛮好的,可以实现正负2度的误差范围,但与我们的挤出机用的温控仪 ...

+-0.1度那绝对是吹水的。你用传感器探头有超过这个误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S200的PID程序,核心部分是调用S200CPU隐藏指令实现的,所以,此程序即使你解包成STL,也仅仅能 ...

呵呵,可能是断句有问题!
这个程序用的是E型探头,不过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任何(PLC可使用的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度那绝对是吹水的。你用传感器探头有超过这个误差没?

精度为正负0.1度的探头你都没见过吗?那你可真是少见多怪了!况且评定仪表的好坏与精度应该从设定值与实际输出值来进行比较,仪表的控制能力与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关,而与传感器的精度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程序写的够烂  不要随便加个标准化

网友:
木有软件看不到,谁能转成pdf或者图片贴出来啊?谢谢了

网友(2012-06-16):
LD     SM0.0
CALL   PID0_INIT:SBR1, AIW0, PID0_SP:VD124, AQW0

LD     SM0.0
MOVR   0.68, PID0_SP:VD124
ITD    AIW0, AC0
DTR    AC0, AC0
/R     32000.0, AC0
MOVR   AC0, PID0_PV:VD120
MOVR   PID0_Output:VD128, AC0
*R     25600.0, AC0
ROUND  AC0, AC0
DTI    AC0, AC0
MOVW   AC0, PID0_D_Counter:VW200
+I     +6400, PID0_D_Counter:VW200
MOVW   PID0_D_Counter:VW200, AQW0
MOVB   100, SMB34

网友(2012-09-09):
Mark!S7-200 PID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