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商品电调与接收机的通信方式

楼主(2012-03-31):
买了一个模型车的有刷电调,功率比较大,带BEC 5v输出,想用单片机的PWM控制,但是不行,说明书里说要用接收机设置。把电调拆开后发现里面有块单片机型号是PIC16F630,H桥的mos管和一个稳压芯片,想知道电调和接收机的通信方式是什么。有人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接收机其实就是一个PPM DECODER

网友:
你先去研究一下,什么是PPM什么是pwm,然后给出正确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关注下,也想了解下电调的知识

网友:
一般商用无刷电调是PWM的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A:
你自己用单片机写程序时,产生这样的一个脉冲,周期20ms。要电机停转时,高电平时间1ms;要电机转速最快时,高电平时间2ms。控制信号要从1ms或以下开始给(这点很重要),电调内有保护,如果最初始电调接收到的信号大于1ms,电调保护,电机不转,防止伤人。

如果这样控制能成功,可以试试把周期缩短。

电调和舵机的控制信号要求是一样的。参考这里。

http://arduino.cc/en/Reference/Serv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单片机写程序时,产生这样的一个脉冲,周期20ms。要电机停转时,高电平时间1ms;要电机转速最快时 ...

非常感谢,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击“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处罚50莫元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091-1-1.html

写的时候没注意,欢迎举报。

网友(2013-08-21):
谁有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