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HEW创建C工程时提示找不到工具链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31):
创建一个C工程,目标芯片是M16c群的:

按确定:

再确定就出现下面的框了:

在这里所选的目标芯片都是空的。

估计都是工具链过期了,但不知道怎么和谐啊,重新安装过也是不行。望各位指导下!!

网友:
你好,请问你用的哪个具体型号 ?
我的QQ- 363964571

网友:
和谐?把注册表有关内容清空后重新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