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 NRF24L01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2-03-31):
1. 两个程序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2. 把自动应答寄存器设置为取消。SPI1_RW_Reg(WRITE_REG1 + EN_AA, 0x00);  //失能通道0接收自动应答
发送为查询模式调试发送的时候寄存器为0x20,就是发送成功。
3. 然后接受使用中断模式,死活进不了中断。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中断管脚为PB0
一  stm3210x_conf.h 打开#include "stm32f10x_exti.h"

二  //NRF24L01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NRF24L01 中断响应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三  //配置NRF24L01+ 中断信号产生连接到  PB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NRF24L01 IRQ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四  //NRF24L01中断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           //NRF24L01 IRQ PB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NRF24L01 IRQ PB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程序和原理图都在下面,请大家麻烦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