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ATMEGA8怎么向SD卡里面写入文本文件。

楼主(2012-03-31):
好久之前一直在捣鼓,就是没成功。想做一个GPS路径记录仪,用SD卡保存路径(这样可以保证开机n天不用担心路径存不下了 )。只要开机,每天写删减过的GPS数据到一个文本文件,每次写入前判断如果当天的文件已经在了,就续写。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文件以日期命名。

现在其他都没啥问题了,就是文件保存到SD卡一直捣鼓不出来。

网上看了很多都是基于SPI的SD卡扇区的读写驱动,还有就是读SD卡里面文件的,比如mp3播放器等。想移植FATFS文件系统到mega8上面反复试验也不出结果。郁闷!。。。如果没有大侠帮助一下,接下来好长时间还得自己慢慢捣鼓。

等问题解决了我会贴出程序。

http://elm-chan.org/works/glg2/report_e.html 看了这个帖子,不过他用的芯片ATmega328P根本不知道哪里有卖。而且GCCAVR都编译不了他的程序。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做成了STM32 上面的移植FatFS!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查看了很多的代码,但是下载的代码总是有点问题!

后来我就自己修改!试了很多的方法,我前天下定决心从generic修改!

好不容易成功了!

我的想法,能够简单就简单点!

延时用软件延时,SPI也不用改变速度(高速和低速模式),从generic范例必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