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驱动H桥实现DC-AC转换的程序中,如何改变输出电频率

楼主(2012-03-31):
SPWM驱动H桥实现DC-AC转换,一般是采用的查表法取得占空比的数据,然后改变MCU的定时器的计数值,
表中的数据可以有专用程序生成:

然后复制成一个C语言的数组,放入程序中,但这样一来程序只能输出“定频率”,“定电压幅值”的交流电了,
起不到调频的作用了,如果我想用一电位器,随时调整H桥输出频率,以驱动单想交流电动机,应怎样呢?谢谢

网友(2012-07-10):
这个软件在哪里能给个吗?qq:313947253

网友(2012-11-23):
求这个spwm生成软件啊,网上是在是找不到

网友:
通过电位器做一个分压电路,生成一个可调的电压,经过AD采样,根据AD采样的数值的大小,决定查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