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中粘贴从别处拷贝的文字显示问号。请指教

楼主(2012-03-31):
avr studio 中粘贴从别处拷贝的文字显示问号,数字、字母和标点正常,拷贝到WORD和记事本中正常显示。

请问控制开关在哪里?

网友:
汉字的编码格式不同。
转换为相同编码格式即可!

楼主:
肯定是这么回儿事。关键是看怎么操作?

应该有个像开关一样的东西。

楼主:
网查后,加上实践验证下面方案可行。也或许就是2#的方法。

复制含有中文的内容时,打开中文输入法。

楼主(2012-07-25):
真的很方便呀。时间久了不用,又忘记了。但是记得曾经在这里留下了答案,一查就得。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笔记来用。

网友(2014-02-10):
引用 楼主:
网查后,加上实践验证下面方案可行。也或许就是2#的方法。

在复制含有中文的内容时,打开中文输入法。{:lo ...

在复制含有中文的内容时,打开中文输入法,

这一招在我这不管用,全角和半角我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