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M-900C的上电时序问题

楼主(2012-03-31):
我正在使用GTM-900C模块,关于上电时序问题向各位请教:
    数据手册中写道:当电源大于3.4V,同时PWON信号为低电平(至少50ms)时,模块开始工作。

    但是,我按照上电后,PWON为低电平,维持150ms,PWON变为高,此时模块工作不正常。
    反过来,上电后,PWON为高电平,维持150ms,PWON变为低,一直为低,此时模块工作就正常。
    所以问问这个模块上电时序,各位是怎么使用的呢?

网友A:
PWON引脚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就行了,给模块上电,他就自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ON引脚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就行了,给模块上电,他就自动开机。

这样就是说手册的时序是错误的了?

网友A:
手册没有错误啊。这么重要的东西,手册可能出错吗?

我的接法是非典型用法

楼主:
手册里面的时序图,不是说:正常工作的时候保持高电平吗?接一个电阻到地不会是低电平?
我的测试是:上电后,PWON为高电平,维持150ms,PWON变为低,一直为低,此时模块工作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没有错误啊。这么重要的东西,手册可能出错吗?

我的接法是非典型用法 ...

没错是典型的接法,很多模块POWERkEY直接下拉可以一上电就开机。这种接法是不是也有弊端。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朋友做的产品出现GPRS模块死机(GPRS模块式OPEN CPU模式,即模块也是做CPU用),频率还比较高,只有在断电重启的情况下才能恢复,模块的POWERKEY也是上面说的直接接地,现在主要是怀疑他的电源有问题,因为PCB做得实在不好(4层板,那一层都有走线,电源/地平面都不完整)。不知道苹果猫对此问题有什么经验相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没有错误啊。这么重要的东西,手册可能出错吗?

我的接法是非典型用法 ...

测试了分别两种上电波形,按照数据手册的波形就是不能工作,反过来却是可以的。
波形包括了电源上电和PWON管脚的波形。

注:蓝色是模块电源;黄色是PWON信号

楼主:
怎么图片显示不正常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是典型的接法,很多模块POWERkEY直接下拉可以一上电就开机。这种接法是不是也有弊端。
最近碰到一个 ...

电源问题或者复位引脚没处理好有可能造成问题。

我目前的做法是复位不接,不走线。PWON直接电阻接地。GSM供电使用一个低压PMOS来控制。
当出现问题时,MCU直接给GSM断电再上电。这样用了很久了,也出了很多货了,总体感觉很稳定,比原来控制PWON要稳定很多,而且不需要对模块上电状态进行检测,方便。
在某些兔子不拉屎的项目现场,这样干总能恢复成功,而控制PWON的有时非得人去断一下电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问题或者复位引脚没处理好有可能造成问题。

我目前的做法是复位不接,不走线。PWON直接电阻接地。GS ...

这个模块是移远的M12,是OPEN CPU的,模块自己就是主控CPU,跟你的不一样,你的可以用外面的MCU来判断模块是否正常,这样可以避免死机,但表象也是模块经常掉线,呵呵!
我也打算再加一个外部单片机来控制模块的电源,这样改动稍微比较大一些,最好是不改的情况下来能搞定。
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GPRS模块多数都存在这种死机只有重新上电才能恢复的问题。有点像共性,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模块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是移远的M12,是OPEN CPU的,模块自己就是主控CPU,跟你的不一样,你的可以用外面的MCU来判断模 ...

所以我对OPEN CPU的模块一直不太感冒,早年的wavecom的OPENAT我就选择了放弃。这个和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的道理是一样的。
外加一个MCU成本不会增加多少,关键是控制扩展都极其灵活。我们也发现了,同行也有报告,就是模块会在正常工作中死机,复位包括操作
重新开机都没有用,只有断电才能恢复,模块设计种类很多,也包括西门子的。这说明模块自身稳定需要的外部条件比较苛刻,自身运行负荷
大,或者是厂商没有办法处理任何可能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设计中,除了保证电源,信号脚规范外,一律都会加上外部MCU控制的MOS管开关,
负责给模块上电断电,遇到模块长时间工作状态不正常的时候就给他断电,实际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电路问题 ,不要用的管脚悬空,然后将IGT接到地, 几秒中就启动了。

网友:
楼主电路图是怎样的啊,光看你的波形,PWON管脚你给了4.56V的电压?你查查900C手册,数字信号最大允许输入的极限电压。
建议楼主再换一个新的模块试试,并且把电压改规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对OPEN CPU的模块一直不太感冒,早年的wavecom的OPENAT我就选择了放弃。这个和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 ...

从系统稳定性上说,外加MCU控制是最好的规避办法。尤其是在环境比较差的情况下。
同样的模块我们做了好几款手持设备,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现在出问题的是一款车载设备,电磁环境要恶劣很多,对模块的要求就更高,目前处理下电源,概率已经大幅降低,但还是会出现。要不要进一步改进要看对方怎么定位这个产品了,呵呵!多谢苹果猫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