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过采样,如stm32基准3.3V,过采样到14位,能测0.2mV?

楼主(2012-03-31):
stm32的基准在3300mV情况下,能测最小精度是3300/2^12=0.8mV,
如果过采样到14位,是否表示最小精度变成3300/2^14=0.2mV?

网友:
关注,没有研究 过采样。

网友:
需要足够多次的过采样才有可能做到。
大约4倍的过采样可以提高1位分辨率,16倍过采样可以提高2位
注意,这样得到的只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过采样得到的数据没有多少精度可言。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理论上是可以达到其精度的!
不损失重复性、线性,为什么就没精度了呢?

网友A:
精度差不多就是线性啊!如果你对量程做过校准的话。
过采样可以提高分辨率,但基本上不要指望提高线性。
原因非常简单:
最好的AD,线性度也不过是自己的分辨率/2,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12位全准的AD,保证任何一点的测量值与理论值误差不超过1/2个LSB。
这是设计值,用户没有任何办法超越。因为AD内部的电阻、电容的设计精度就是这么定的。
过采样可以在AD原有的相邻两个数字之间,线性的插入若干个数字,比如,在100和101之间插入100.25,100.5,100.75
但是,原来100的绝对误差是正负0.5,现在你插值得到的100.25,绝对误差仍然是正负0.5啊!
插值可以帮你分辨出100和100.25,但是这个100.25的误差还是0.5!

注意,这还是在AD的差分非线性很小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AD的差分非线性稍微大一点,过采样增加的分辨率都是不可靠的了。

楼主:
我看了下STM32提供的过采样例子,采集256次,然后把256次的和右移4位,当作16位的AD值。
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感觉跟平均值滤波差不多的意思,测量得到的值后5位都是变化的。

说是芯片内部的一特性可以当作白噪声,可以不用认为加入,可是我测量得到的结果后5位跳,不知怎么过采样才是正确的

网友B(2024-06-04):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STM32提供的过采样例子,采集256次,然后把256次的和右移4位,当作16位的AD值。
看不出这样做有什 ...

老哥现在搞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度差不多就是线性啊!如果你对量程做过校准的话。
过采样可以提高分辨率,但基本上不要指望提高线性。
原 ...

同意..
自我感觉不管怎么样搞. 也无法超越 硬件本身的精度.

网友:
不要用过采样
电压低一定要放大
尽量用积分adc
要精度就要牺牲速度
adc最后的精度来自于基准的好坏
14位比较现实也容易实现,18位就已经很难了,真能做出来经得起检测的非常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
自我感觉不管怎么样搞. 也无法超越 硬件本身的精度.

硬件的绝对精度就是没法超越的。过采样只能提高分辨率,不能提高绝对精度。
所以,做到很高的线性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比如那几大厂的六位半台表,跟你自己用高位AD做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家真有6位数的线性,而你能买到的24位AD,就算非常贵的,也远远没有这么高的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现在搞明白了吗?

过了12年了,好像不值得搞明白,买个位数高的AD就完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了12年了,好像不值得搞明白,买个位数高的AD就完事了

是的。这就是搞明白的一种表现,哈哈。
国产便宜24位AD也就一块多,进口的也就几块到十几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就是搞明白的一种表现,哈哈。
国产便宜24位AD也就一块多,进口的也就几块到十几块。 ...

十几块哦,现在这么廉价呀,型号发一下先。方案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十几块哦,现在这么廉价呀,型号发一下先。方案备用

ADS1220,ADS1248都是十几块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精度差不多就是线性啊!如果你对量程做过校准的话。
过采样可以提高分辨率,但基本上不要指望提高线性。
原 ...

是那种24位的ADC,实际有际位为18位,后6位为不可靠的。    对这种ADC过采样才有效

网友:
这俩都是单周期稳定的,对多通道的用途很合适。那些国产便宜货都做不到这一点。
1248的噪声更低一点,也更贵一点。但1220就算用单电源照样允许输入范围到自身的地,而1248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那种24位的ADC,实际有际位为18位,后6位为不可靠的。    对这种ADC过采样才有效 ...

实际有效位在18-19位之间。
说实话,有这种位数了干啥还嫌不够呢?还有必要继续自己平均嘛。。。

网友:
18位就能有5位半了,如果能用,手持万用表怎么一直都没有五位半呢。虽然5位半对手持表意义不大,但如果能轻易实现还是有人想买的。所以我只能说买一个ic就能做出18位一定是哪里有问题,别较劲就是了,如果较劲就别干。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楼主想要一个14位的测量还是现实的。

网友:
取决于噪声,大多数数字电路里面都不是白噪声,因此过采样效果不好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DS1220,ADS1248都是十几块钱

太恐怖了,去年买过要100多元一片,现在只要十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恐怖了,去年买过要100多元一片,现在只要十几元

前两年是缺芯年代,啥都贵,现在回到正常价格了。所以如果要囤货就赶紧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