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VFD板子的C3303第3脚是悬空的 还是要接地

楼主(2012-03-31):
小问题 请教一下
板子的C3303第3脚是悬空的 还是要接地。我的板子悬空的
在老陈QQ上发信息不回, 阿莫售后关机

网友:
不是有图纸么?

楼主:
网络有问题 下载图纸一半就挂掉了

楼主:
问题解决
1.C3303 两个原件虚焊
2.stm32 管脚虚焊。

网友A:
这么一说,好像发的这个VFD是没有测试的?

网友:
是QQ名为Rico网友吗?
在上午11:40分提问是你吗?

也是Q3和主控I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说,好像发的这个VFD是没有测试的?

出去之前都是下载完程序及字库,显示正常才寄的,虚焊是会随运输等过程变的更为明显.
并不是所有情况下一通电就就能体现出来的.
虚焊是个不稳定的状态.

网友:
这是最后的记录,从11:40开始到12:00

日期:2012-3-31
Rico 11:22:01
你好 我在阿莫哪里买了板子  有点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老陈 11:39:28

老陈 11:39:34
请说.
Rico 11:40:10
我想问下 这个屏上的yC3303第三脚是不是要接地的
Rico 11:40:26
另外 屏里面是不是有测试固件
Rico 11:40:56
我用USB供电没有任何反应
老陈 11:41:25
BCE,发射极是GND.
板上有测试固件.
Rico 11:41:40
哦
老陈 11:41:47
电源LED亮了吗?
Rico 11:41:54
我看那个原件翘起来很高
Rico 11:42:10
想着也是接地 要确认一下
Rico 11:42:28
我把原件焊道地上后 LED1亮了
老陈 11:42:42
是不是有点脱落的迹象啊。
Rico 11:42:53
是根本没焊
Rico 11:43:18
不好意思 刚刚看到另外一个三极管的第一脚没焊
老陈 11:43:22
是吗?
怪了,我是每个都确认显示才装的。
Rico 11:43:29
我再去焊下
老陈 11:43:34
麻烦你了。
Rico 11:43:42
呵呵  要不我拍个照片
老陈 11:43:50
不用。
老陈 11:44:12
今天你可以去买张彩票了。
Rico 11:45:15
呵呵 我补焊了一下 VFD还是不亮
老陈 11:45:49
有万用表没没?
Rico 11:46:10
有的
老陈 11:46:27
看一下,变压器有没有高压产生。
Rico 11:46:45
好 我此案测试一下
Rico 11:46:59
直接USB5V供电就好了
老陈 11:47:17
对,接上USB插头就能工作。
Rico 11:47:38
几个拨动开关分别要在什么位置上啊
Rico 11:50:28
高压没有出来哦
老陈 11:51:09
HV-OFF开关在Normal位置
老陈 11:51:29
BOOT0开关在L位置。
Rico 12:00:41
OK 搞定了  stm32的引脚虚焊
老陈 12:01:22
我昨天也有写了,第一次的91片中,可能有4-5片类似问题。
Rico 12:01:46
呵呵  我中奖了
老陈 12:02:12
所以我说:
今天你可以去买张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击“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处罚50莫元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091-1-1.html

很抱歉,给你带来困扰.

已确认此贴是Rico发的.
后面再生产会加强这方面的确认,尽量把不良降到最低.

楼主:
无语中,没有仔细看坛子里的帖子。 只是收到板子后不能正常点亮,快递又催的很。不知道是不是运输途中的问题。  另外原件引脚供起来有1厘米多高。这个。。。。

但是还是谢谢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