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T中的tcpclient.c例程,10次connect错误后变成了Socet错误。

楼主(2012-03-31):
板子是stm32f107的。
192.168.15.252是PC IP地址,8888是PC上的监听端口,打开8888监听后连接是正常的,但我在关闭监听后测试连接不上的情况时发现了这个现象,10次Connect错误后变成了socket错误,由于刚开始了解RTT,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看看。

自带例程,除了在错误提示语error后面加了个1之外什么都没改。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lwip/netdb.h> /* 为了解析主机名,需要包含netdb.h头文件 */
#include <lwip/sockets.h> /* 使用BSD socket,需要包含sockets.h头文件 */

static const char send_data[] = "This is TCP Client from RT-Thread."; /* 发送用到的数据 */
void tcpclient(const char* url, int port)
{
   char *recv_data;
   struct hostent *host;
   int sock, bytes_received;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 通过函数入口参数url获得host地址(如果是域名,会做域名解析) */
   host = gethostbyname(url);

   /* 分配用于存放接收数据的缓冲 */
   recv_data = rt_malloc(1024);
   if (recv_data == RT_NULL)
   {
       rt_kprintf("No memory\n");
       return;
   }

   /* 创建一个socket,类型是SOCKET_STREAM,TCP类型 */
   if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 创建socket失败 */
       rt_kprintf("Socket error1\n");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return;
   }

   /* 初始化预连接的服务端地址 */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serve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host->h_addr);
   rt_memset(&(server_addr.sin_zero), 0, sizeof(server_addr.sin_zero));

   /* 连接到服务端 */
   if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 连接失败 */
       rt_kprintf("Connect error\n");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return;
   }

   while(1)
   {
       /* 从sock连接中接收最大1024字节数据 */
       bytes_received = recv(sock, recv_data, 1024, 0);
       if (bytes_received < 0)
       {
           /* 接收失败,关闭这个连接 */
           lwip_close(sock);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break;
       }

       /* 有接收到数据,把末端清零 */
       recv_data[bytes_received] = '\0';

       if (strcmp(recv_data , "q") == 0 || strcmp(recv_data , "Q") == 0)
       {
           /* 如果是首字母是q或Q,关闭这个连接 */
           lwip_close(sock);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break;
       }
       else
       {
           /* 在控制终端显示收到的数据 */
           rt_kprintf("\nRecieved data = %s " , recv_data);
       }

       /* 发送数据到sock连接 */
       send(sock,send_data,strlen(send_data), 0);
   }

   return;
}

#ifdef RT_USING_FINSH
#include <finsh.h>
/* 输出tcpclient函数到finsh shell中 */
FINSH_FUNCTION_EXPORT(tcpclient, startup tcp client);
#endif

楼主:
已经弄清楚了,原来lwip的lwipopts.h里有如下宏定义:
#define MEMP_NUM_NETCONN            10
这个宏定义用来限制最大打开的连接数,socket函数虽然创建失败了却还是占用了一个连接数,而例程里面连接失败后并没有关闭这个连接,导致10次连接失败后没有可用的连接数了。只要在创建socket失败和connect失败之后关闭sock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18):
请教下,应该定义一个怎样的参数传给 const char* url ?
void tcpclient(const char* url, int port)才能正常执行啊?
电脑IP:192.168.1.52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主机监听端口号:4663
谢谢。

楼主:
这个url使用IP地址或者域名都可以的
如:
tcpclient("192.168.1.52",4663)
tcpclient("baidu.com",80)

网友(2012-09-10):
引用 楼主:
已经弄清楚了,原来lwip的lwipopts.h里有如下宏定义:
#define MEMP_NUM_NETCONN            10
这个宏定义 ...

把tcpclient.c更新了:
/* 连接到服务端 */
if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 连接失败 */
    rt_kprintf("Connect fail!\n");
    lwip_close(sock);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return;
}

网友(2013-01-07):
嗯,谢谢了...历程有些地方还是存在着connect连接失败之后没有关闭socket的情况,

网友:
有发现问题,还需要大家给指出来才能得到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