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片FPGA上实现6路任意分频脉冲输出

楼主(2012-03-31):
请教一个问题,能否在一片CPLD或是FPGA上通过串行接口比如SPI IIC等实现6路数控2-65535任意分频脉冲输出,6路要单独控制分频.
如果可以请推荐一下可以用哪些芯片,最好是EPM240 570 EP1C3 ACP030这种常用又不贵的芯片!,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谢谢了!

网友:
这样算资源:六路16位比较寄存=96个触发器 串口通讯10+10+???(采样时钟分频未知,算8个吧)PWM每路也要16位计数器+96.。感觉CPLD资源有点紧张,最好还是写代码综合看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

网友:
你只有写好code并综合后才知道这几个器件中哪个的资源是满足要求的

网友(2012-12-27):
楼主有结论了吗?

楼主:
直接用2C5了,价格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