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085气压计测量海拔高度

楼主(2012-03-31):
    我是新手,在用BMP气压计测量海拔高度时 用POW()函数遇到了点问题,现已经 解决。把这个分享给像我这样的新手,这个气压与海拔换算公式
altitude = 44330 * (1.0 - pow(P / P0, 0.1903)); P0是海拔大气压,P为你测的当地大气压。可是有时得不到正确的结果!问题在这里,这里的P 必须是浮点数才能算出正确的结果,大家切忌!
我是KEIL编译,不知道其他的编译会不会这样,这就不讨论了。

高度测量的结果在有1-2m的浮动范围。

以后我会不断的把自己学习的成果分享给大家,大家敬请期待。

网友:
这样气压计能标定吗?

网友:
以前也用过085做过高度计,不过准确度很差

网友:
不用标定,出厂已经预标定。
我买了4只传感器,1只模块还没调试程序。
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是不是还能测温度和湿度值的?精度怎样啊?

网友:
主要海平面气压经常变,得随时看天气预报

网友:
精度好像能达到半米  但是 实际计算 不好做~~~~~~~~~~~~~

网友:
用来测高度限制太多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把几只传感器一起测,看看传感器之间的误差

网友:
传个图作参考吧,室内无风环境,高分辨率模式下,滑动窗口大小15~~因为没用过5607之类的,至少我觉得085的效果来看,用气压来保持悬停之类意义不大~~

网友:
最近我也在弄这个,不过这个对悬停或定高真 的意义不大,

网友(2012-05-03):
海平面大气压是多少 变化大不大

网友:
楼主好啊,我在调试bmp085,i2c通信可以了,温度气压数据也读出来了,温度比正常高8~9摄氏度,气压160kp,我就在海平面附近,差太多了
给bmp085加热读出的温度值也上升,冷却后恢复到加热前温度值
上楼下楼气压也变化
不知什么原因,望楼主赐教~

网友:
用气压算高度受天气影响很大,我冬天测的高度比夏天测的少了将近160米,好像是气压每变化1hP高度变化8.3米

网友(2012-07-16):
楼主给个源码吧

网友:
youtube上不少用bmp085做四轴悬停的 。。。 到你们这就意义不大了。。。你们也是在摸石头过河吗

网友(2012-08-15):
测试同一层楼最大误差能有20多米..  反正精度不咋地.

网友(2012-11-14):
最近也在调气压计,同一地点不同时间测得高度差距比较大,原因寻找中...

网友A:
pow( )这个函数是从哪个库中调用的?

网友(2013-04-29):
引用 网友A:
pow( )这个函数是从哪个库中调用的?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原型:extern float pow(float x, float y);
功能:计算x的y次幂。
返回值:x应大于零,返回幂指数的结果。

网友:
我是这样将大气压转换成海拔高度的:
Standard_Atmosphere=pressure/101325.0;                                              //计算标准大气压
calcAltitude=(1-pow(Standard_Atmosphere,1/5.25588))/0.0000225577;  //计算海拔高度

网友:
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好。

网友(2013-11-17):
用了100多片,BMP085,唯一的问题是板子温度超过35度,气压显示就变成400多了,温度到25度左右,气压显示10042正常,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解的不

网友:
呃呃呃,,,你源码在哪找的

网友:
标记一下,等人回答

网友(2024-01-30):
转高度变为-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