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PI Flash存储中文字符库(莫大哥可删之前酷贴)

楼主(2015-04-23):
不错,后续可以考虑

网友(2012-07-03):
用的usbdfu文件烧写也可以实现。

网友:
mark正好最新需要!

网友:
开发板例程比你这详细多了,直接拷贝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不过我搞不懂把字库下载到flash里面以后,到时候需要读取字模数据的时候是按什么方式读取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那个串口调试助手,能不能发我一个,我现在使用的那个调试助手发送文件也是出现问题,有的话麻烦发到我的qq邮箱:837859162@qq.COM

网友:
麻烦上传一下串口助手软件,我的串口助手软件发送文件的功能也是有问题,谢谢

网友:
麻烦楼主传一个串口助手软件我,我的邮箱:837859162@qq.com

网友:
很有创意哦

网友:
楼主有没有串口助手软件,下载不了,麻烦传我一个,谢谢,我的qq邮箱:837859162@qq.com

网友A:
急需串口助手软件,麻烦楼主传一个,邮箱83785916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需串口助手软件,麻烦楼主传一个,邮箱

这个帖子可以下载啊!

网友:
太好了,最近也在尝试。提供了一种思路。谢谢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使用串口把字库文件收录进去之后,又把FLASH的内容通过串口读回来,发现开始数据是对的,但是中间会读回来很多0X00,之后的数据又是正确的,就中间部分数据会变成0X00,您觉得可能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
绝对的强大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使用串口把字库文件收录进去之后,又把FLASH的内容通过串口读回来 ...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有:1、串口软件不对,开辟内存不够,导致数据写部分丢失;2、写字库的单片机软件不对,波特率等串口设置问题,接收中断问题,SPI芯片驱动问题;3、读取字库单片机软件不对,不同字号的字体读取方式不同(也是取内码不一样,但是都大同小异);

网友:
保存下来看看

网友B:
最近正好做字库,我发现工程文件中的串口地址没有增加?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直接发送十六进制花费时间70S          发送字符花费140S        (baud 115200)
        {

                resul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i++;
        //        if(i==2)
        //        {
        //                result = change(RxBuff);
                        W25X_Write_Bytes(pAddr,&result,1);
                        //for(j=0;j<1000;j++);
                        //printf("%x",result);

        //                pAddr++;
        //                i=0;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Clear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
}

网友:
有做成功的吗?
我试了,只下载一部分。

网友(2012-08-04):
正打算用SPI FLASH保存波形文件,实现任意信号发生器。

网友:
准备下手实验下

网友:
看到别人用ARM9下载程序时,直接将字库文件+程序文件下载至FLASH中(字库在外部FLASH),LZ知道怎么实现的么?

网友:
先顶了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GB18030字库转C的工具就好了,GB2312字数太少,用起来有局限。

GB18030它的字库应该是现在汉字最多的了。
不知道新的字库,有没有出现呢?

网友:
     这上位机做的不错,我原来采取的方案是 将字库存在SD卡,通过文件系统索引,然后将字库数据存到SPI flash,并且写入标志位,以后不用烧写 直接调用,也挺方便的!
   我用的字库芯片是 W25Q16价格便宜 擦写速度也快 大爱!!!

网友:
MARK...以后会用的到的

网友:
正好要用

网友:
我按你说的做,第五步怎么转为OutHzLib后,文件为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五步:接着将“temp.txt”改名为“HzLib.txt”,然后运行“整理字库.exe”,此时将得到整理好的字库“Out ...

运行完.exe后,OutHzLib文件为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完.exe后,OutHzLib文件为空!

1、检查temp.txt是否改名为HzLib.txt;2、确定在同一个目录下;3、确定第四步生成temp.txt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1、检查temp.txt是否改名为HzLib.txt;2、确定在同一个目录下;3、确定第四步生成temp.txt成功 ...

谢谢,成功了

网友(2012-10-22):
MARK,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以后备用

网友:
明天电脑上看

网友:
标注备用

网友:
好东西,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12-12-06):
你好,请问汉字的大小怎么样才能够进行修改啊??????   我修改后好像没有反应哦,望指教!!!

网友:
曾经为此烦恼过!!哎。。感谢楼主,自己试试!

网友:
我使用STM32 SPI也使用2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但是返回乱码了。

在64分频的时候读写正常。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呀?

跟这个有关吗?DUMMY BYTE是什么值?

网友:
我也试试看

网友:
mark 中文字库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好做字库,我发现工程文件中的串口地址没有增加?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你好,请问你的成功了没有啊,我按照楼主的方法,在用pc机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接收时,我的串口软件提示的字符数量与实际的数量大了一倍,

究其原因是因为串口吧每个字符都当成了一个字节来发送的,这样的话,那16*16/8*6768 = 216576 这么多个字节为正常的,但是我现在发送的却是216576*2个字符,

你是用它提供的串口软件吗?? 他提供的串口软件我电脑包病毒,直接给干掉了,我目前使用的ssom32的串口软件来发送的

网友:
好资料。动手做了一遍,成功了。我用的是不带字库的12864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的成功了没有啊,我按照楼主的方法,在用pc机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接收时,我的串口软件提示的字 ...

没成功。
后来,我先把字库放MCU FLASH里,然后写到SPI FLASH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成功。
后来,我先把字库放MCU FLASH里,然后写到SPI FLASH
.

我这两天终于搞成功了,通过串口做字库,我制作了16*16、24*24、32*32的字库都以成功,不过串口软件还是使用楼主提供的,楼主提供的串口软件我的杀毒软件提示病毒,在开启串口软件前先关闭杀毒软件。。。

波特率设置为38400

pc吧HzLib。txt 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识别为字符,需要吧字符转化为16进制数,我的转换函数:

/*------------------------------------------------------
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addr是写入数据的地址
dat 是写入的数据
测试OK
注:在写入之前必须先擦除对应的扇区或擦除这个芯片
------------------------------------------------------*/

void SPIx_WriteBytes(SPI_TypeDef* SPIx, uint32_t nSector,u8 dat)
{
        SPIx_WriteEnable(SPIx);
        SPI1_CS_L;

        SPIx_WriteByte(SPIx, W25Q_PageProgram);
        SPIx_WriteByte(SPIx, (u8)(nSector >> 16));
        SPIx_WriteByte(SPIx, (u8)(nSector >> 8));
        SPIx_WriteByte(SPIx, (u8) nSector);

   SPIx_WriteByte(SPIx, dat);

        SPI1_CS_H;
        SPIx_WaitBusy(SPIx);
   //SPIx_WriteDisable(SPIx);
}

unsigned char change(unsigned char*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转换成16进制数
{
        unsigned char out;
        unsigned char temp0,temp1;

        if(buf[0] <= '9')
                temp0 = buf[0] - 48;
        else if(buf[0] <= 'F')
                temp0 = buf[0] - 55;
   else if(buf[0] <= 'f')
                temp0 = buf[0] - 87;

        if(buf[1] <= '9')
                temp1 = buf[1] - 48;
        else if(buf[1] <= 'F')
                temp1 = buf[1] - 55;
   else if(buf[1] <= 'f')
                temp1 = buf[1] - 87;

        out = (temp0<<4) | temp1;
        return out;
}

u8 RxBuff[2];

extern u32 SPI_W25QxxHzLibBassAddr;

u8 RxData=0,datcnt=0;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接收中断有效 ;
   {

                RxBuff[datcn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返回USARTx最近接收到的数据 ;
                datcnt++;

                if(datcnt == 2)
                {
                        RxData = change(RxBuff);     //将字符转换成16进制数
                        SPIx_WriteBytes(SPI1, SPI_W25QxxHzLibBassAddr,RxData);  //汉字库以16进制数据写入
                        SPI_W25QxxHzLibBassAddr++;
                        datcnt = 0;
                        //USARTx_PutChar(USART1, RxData);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清除USART1的接收中断
     }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这两天终于搞成功了,通过串口做字库,我制作了16*16、24*24、32*32的字库都以成功,不过串口软件还是 ...

好的。。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的。。
。。。。

我现在在搞stm32f4的 rtc 功能,但是这个rtc始终都不运行,目前没有眉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在搞stm32f4的 rtc 功能,但是这个rtc始终都不运行,目前没有眉目了, ...

STM32不是有库文件,看看他的例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TM32不是有库文件,看看他的例程。

还在捣鼓中,如果你有的话,我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慢慢的看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在捣鼓中,如果你有的话,我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慢慢的看了,哈哈

呵呵。我用NXP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用NXP的芯片。

昨天终于捣鼓成功了,现在f4里面的rtc终于可以运行了,但是好像没有秒中断,哎,又要捣鼓这个妙中断要如何才能够实现的了,

网友(2013-01-09):
下载后测试,谢 了。

网友:
用大的FLASH的芯片不是更好些?

网友:
慢慢研究下,多谢LZ

网友:
储存了!谢过!

网友:
谁能分享一下25p16的读写代码    怎么能测试一下它好用    我正调25P16呢  能读ID就是写完后读出的算是ff   求大侠指点

网友:
收藏一下,现在做个项目,用到这些。

网友:
改天试试

网友:
你好  ..我也正在做字库但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会死机

网友:
mark以备后用

网友(2013-02-27):
能识别标点符号吗?

网友:
库里有标点符号的字模吗?

网友:
留著,以後用

网友(2013-04-02):
正要学这个,收藏了!

网友:
太好。。。值得收藏

网友:
好贴!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最近会用到!

网友:
果然是精华啊

网友:
哎,高手,要好好向你们学习啊!

网友(2013-05-16):
//interrupt function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readOut;
        static uint16_t wAddr = 0;

        if(SET==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readOu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a');
                //USART_SendData(USART1,readOut);
                W25Q64_Write(&readOut, wAddr, 1);
                wAddr++;
                //printf("%d",wAdd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
波特率1200,可以看出间隔数个字节才写入了一个。是写FLASH函数太慢了吗?

网友(2013-08-13):
这个抽时间研究下  谢谢分享...

网友:
mark!将来肯定用的到

网友:
标注备用!

网友:
谢谢楼主,准备试下.

网友:
精华,绝对是精华!

网友:
感谢,现在正在做的产品就要用到,开始学习中

网友:
楼主,干嘛不用XMODEM协议?

网友:
这个记个号

网友:
好。正好有用。

网友(2013-09-19):
MARK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看着挺高深的样子,找时间学学

网友:
学习记号备用谢谢

网友:
MARK SPIFLASH 存储中文字库

网友(2013-11-03):
感谢楼主,正好用得到

网友:
不错,今天移植下玩玩

网友(2013-12-10):
收藏了,备着啊

网友:
很棒呀,正好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这个很实用,不错,经常搞GUI的赶紧下载。

网友:
可以配合GUI使用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资料下下来后管家说有病毒……

网友:
对不起,回复一个老帖值。我看你没有用文件系统。直接从  spi 读取 数据显示 汉字。那么,我使用ucGUI,设置button 字体的时候,肿么办??

网友:
mark啊,正在想这个问题呢,看到这个帖子,及时雨啊

网友(2014-01-25):
楼主,你这个写入flash的程序是一页写完自动向下一页写吗?

网友:
遇到了存储问题,过来求经的,谢谢了,先学习学习···

网友:
好东西,以后应该有的上

网友:
不错,不过不是有字库芯片吗

网友:
收藏一个,刚好要用

网友:
原来做过一个项目,把整个16点阵放到 SPI Flash里

网友(2014-02-24):
非常感谢! 这资料我找了好久呢!

网友:
输出的 OutLib.txt 打不开 晕死啊

网友:
正需要,用上了.谢谢.

网友(2014-04-13):
今天按照lz提供的方法制作字库成功,但是楼主的代码有点问题,就是串口中断中flash的地址没有自增

网友(2014-05-16):
资料很详细,过程很具体。mark收藏了

网友:
我也做过这种的,不过是在SD卡中,因为我要在嵌入式中存放语音及报警信息,还有音乐等,用文件系统操作,spi模式读取。

网友:
不错的,在此支持下

网友:
看完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一直想说用串口来制作字库,这个不错,试下!!

网友(2014-06-23):
正需要,刚好用到

网友(2014-08-07):
LZ你这个字库写进FLASH,然后怎么用呀?    比如显示一个“我”    怎么查?    我看怎么跟别人的字库不大一样

网友:
我放到SD卡里面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保留备用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

网友:
轻顶一小下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个好东西。

网友:
可以节省点ROM了

网友:
mark,SPI Flash存储中文字符库

网友:
怎么我一下载就提示有病毒?????????????????

网友:
看了程序又疑问,这个片子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嘛?flash,每次写的时候,肯定是需要读取参数,擦除该扇区,在写入才行?

网友:
去除各种注释符和标点字符,这个手工实现吗?

网友(2014-09-07):
学习,这个思想不错

网友:
绝对的精华啊

网友:
最好再用上fatfs,然后通过RS232查询文件,删除文件,添加文件,等简单操作更好,如果能能过RS232,添加图片到fatfs中的spi flash就更好了。这样修改界面变的更方便

网友:
不错,跟着来自己也做好了,谢楼主

网友:
在显示屏上做文章不就行了!

网友:
mark SPI中文字库

网友:
了解了,,1,,,,,1,,1,,1

网友(2014-11-23):
自制字库芯片,不知道比买便宜多少

网友:
写的很详细呀!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MARK,,  前段时间一直在整字库的问题

网友:
不错很好呀!!得学习一下!

网友:
mark,字库制作

网友:
MARK,有时间弄弄!

网友(2015-04-07):
谢谢,请问下,刷新速度是多少呢,大约时间是多少,谢谢!

网友:
好帖子 值得学习学习下

网友:
收藏,有空鼓捣鼓捣。

网友:
没有协议控制,字库烧进去会出问题吧(可能串口发送的数据偶尔有误)

网友:
谢谢LZ分享!学习了,以后自己也可以考虑这样用啊!通过SPI Flash存储字库,然后进行显示。

网友:
下载楼主的程序的时候为什么在obj文件夹下面没有spl.hex啊

网友:
嗯,不管怎么样,东西的确很实用

网友:
很好的资料 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问一下楼主,70s是写整个GB2313字库的时间吗?如果是否该时间有点长,是否应该在(7000 * 32 * 8)/115200 = 15.56s 左右才对?

网友:
这帖子常看常新。

网友(2015-06-16):
顶,上次用的原子的方式,先把两个大数组放到SD卡,然后程序启动后进行一次数据转移到SPI FLASH中
看到楼主用串口来发送也蛮方便的,就是板子必须要有一个串口吗...

网友(2015-08-20):
采用SPI Flash存储中文字符库 mark

网友:
SPI中文字库,MARK!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可能以后会用到吧,先收藏着

网友(2015-10-29):
按照楼主的方法已成功实现flsh字库
多谐楼主

网友(2016-07-01):
发送文件时不要十六进制格式发送

网友:
另外附件字库编码是gbk不是gb2312的吧

网友:
字库芯片1块多一片,还不用你下载方便。

网友:
收藏一下吧。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辛苦了,好好阅读才行

网友:
正需要,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楼主能公布下自己的菜单程序不,参考下

网友(2018-01-04):
看了一下,还是直接上字库芯片更快些,不过思路可以借星借鉴

网友(2018-06-12):
感谢,这两天正在弄FLASH

网友(2018-07-22):
mark  采用SPI Flash存储中文字符库   感谢分享

网友(2019-11-28):
感谢分享采用SPI Flash存储中文字符库

网友:
之前做了个LED点阵时钟,都是电脑取模,应该早点用上这种,资料想共享下时,发现找不到了。回去了好好找找

网友(2020-01-06):
先mark后看,存档

网友(2021-11-11):
刚好在找相关资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