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邵贝贝翻译的UCOS-II书籍的第一章例程2.

楼主(2012-03-31):
使用的系统的WIN7,环境是borlang c++4.5。

按照书中的例程走,生成的程序,如图:

其中有6个任务并没有执行。

可是按照书中说的,应该还有6个任务要执行,在例程中找到给的.EXE文件,结果应该:

请问,我应该怎么修改下例程?

新手刚刚学UCOS,请多多指导下,谢谢了!

楼主:
怎么我这里看不了图片,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图片?

编辑:我再上传下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这里看不了图片,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图片?

我用的 VC2010和基于Zimmermann的移植,可以运行这个例子。不过因为是在win7上,例子有修改,很多结果是不一样的。

WIN7下使用VC2010调试uCOS-II 2.91见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2878-1-1.html

网友A:
因为堆栈在win7的移植没有用,WIN下都是windows的scheduler控制的线程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堆栈在win7的移植没有用,WIN下都是windows的scheduler控制的线程堆栈。

谢谢你的回复帮助。

可是我今天在我另外一台电脑XP系统上跑,得到的结果还是跟WIN7上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