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电路,LED和W20NB50容易坏,寻解决办法

楼主(2012-03-31):
LED54颗串联起来的,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要不要这灯工作一段时间就坏了,LED中的其中一个坏了,还有W20NB50也容易坏,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为啥看不到图片

网友A:
1个是LED灯串的供电电压过高了吧。这个你得根据LED的工作电压和压降来算下;另外这样子控制的话上电时会对LED造成冲击,mos管开通时的尖峰脉冲和关断时的反向负压都会对LED造成损失,因为LED肯定存在的器件参数的误差,所以会出现某颗或者某几颗LED熄灭,但是整个灯仍能继续工作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是LED灯串的供电电压过高了吧。这个你得根据LED的工作电压和压降来算下;另外这样子控制的话上电时会对L ...

嗯,你说得是,估计就是开和关,还有电网电压变化,因为这个电路里是把54颗串起来的,只要有一颗坏了,电流就不能流动了,所以就不能亮了

我觉得这种电路把LED串起来设计就本身不太科学,这样设计,这样的电路很容易损坏。

网友B:
电流降小一些,欠压工作看看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降小一些,欠压工作看看喽~

我觉得不太好降电流,因为 W20NB50上有150多V的电压降,弄不好瞬间高压加载LED上,必坏。

W20NB50有温度的,这个上的功耗估计有好几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你说得是,估计就是开和关,还有电网电压变化,因为这个电路里是把54颗串起来的,只要有一颗坏了,电 ...

某一颗或者某几颗LED故障,不一定会使得整个灯不能正常工作(不亮),因为有时候LED会因为发热短路,这样子的话整个灯还是能工作的,只是寿命降低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一颗或者某几颗LED故障,不一定会使得整个灯不能正常工作(不亮),因为有时候LED会因为发热短路,这样子 ...

哦,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还是有的,

因为她们修过这样的灯,把坏的LED坏掉后,整个灯又能点亮。

网友:
393比较器能横流?是不是应该用运放,MOS管门极加保护,再加软启动比较好吧

网友C:
393换成358!
Iled=Ur7/R7;
Ur7=Ur4;
R7最好取0.1欧以下,这样就算过2.236A电流也只要0.5W的电阻,
C9,C7可以取消,R5换成下拉,
如果MOS管发热,L1换成电阻,分担功耗,否则取消L1,既然是恒流,留着L1也没意义,
可以的话方案换成PWM类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93换成358!
Iled=Ur4=Ur7/R7;
R7最好取0.1欧以下,这样就算过2.236A电流也只要0.5W的电阻,

楼上说得好!

楼上 把393换成358不知有何用意?

这个电路我现在改成了变压器降压方式,灯也不是所有串联,而是6个串,9组并,这样不会一个坏了,所有都坏了,

感觉比较遗憾,这是一种降压方式,没有成功,

那个功率管发热很厉害,想来可以理解,100多V电压降,电流10ma,算下来功率也有10多W.

网友:
393是0增益运放,除非你加一个PNP管,否则输出端口的电阻很难确定,电阻(R5)大了会出现因Cgs电容的存在而导致上升沿不够陡峭,MOS管发热,小了吧,当393输出端口理应低电平的时候拉不低,MOS还处于导通或者半导通状态,LED电流不可控,电流小不下来,烧LED

网友:
有做led    t8管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