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7V数字万用表全拆解

楼主(2012-03-31):
刚入手的FLUKE87V,图片是用数码相机拍摄的。

网友A:
一张图都没出来...

网友:
对啊……等了半天一直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都没出来...

网站有的时候图片打不开,换个时间登录就能看见图片了,我这现在也看不见!

网友B:
哇!所有的图一下子全蹦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所有的图一下子全蹦出来

呵呵,是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哪位行家帮助看看,是不是假货呀?

网友:
还好 我这里有显示的

网友C:
不是假货,可惜了,相机效果好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假货,可惜了,相机效果好点就好了

明天弄个数码相机,把照片重发一下!

网友:
看样子不是假货,可惜图片不清楚。

楼主:
内部的设计好象很简单呀,元件也很少,为什么这么贵呀?

网友D:
楼主照相技术还要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照相技术还要加强啊

呵呵,用手机照的,晚上用数码相机再照一次,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洋货一看pcb就是和国货不一样。。

网友:
430的单片机,凌特的外围,假不了

网友:
照片不给力啊

网友E:
不错,TI的MCU,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图片上看到取样电阻了

网友:
买的是多少钱哦?

楼主:
公司买的,不太清楚价格,大概3K多吧

楼主:
用数码相机照了些照片,效果要好一点!

楼主:
这个万用表有一个低通滤波的功能很实用,维修变频器和检测电机电压很有用!
还用一点就是这个万用表是自动量程的,与普通的自动量程万用表区别就是反应速度特别快,要比我的F17B快得多!

网友F:
没见牛屎,这表一定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见牛屎,这表一定不便宜

呵呵,我用过的福禄克表好像没有牛屎的!

网友:
公司有新的289,没机会拆了

网友G:
多少米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少米入的?

不太清楚,公司买的,大概3K-4K左右吧!

网友H:
比我的胜利表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我的胜利表强大

我原来也用胜利的,我记得好像是9805A,这块表的功能很强大,比普通的万用表多了一个电感测量功能,当时还在大一,整整花了我200RMB,不过这块表伴随我度过了近5个年头,表的性能很好,一直很稳定!

网友H:
我第一块胜利表是9801,芯片是DIP的,用了十多年了,现在还蛮好,摔过几次也没事,当时220大洋,现在还在用

网友:
这样的产品打开一看就有种厚重感,会让人很信赖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第一块胜利表是9801,芯片是DIP的,用了十多年了,现在还蛮好,摔过几次也没事,当时220大洋,现在还在用 ...

呵呵,那大家就都说说自己的第一块万用表和当时的购买价钱吧!

网友I:
拆过自己的289,感觉比这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拆过自己的289,感觉比这个好看

呵呵,289要不这个贵一些!

楼主:
这两个保险丝好像蛮贵的,估计要六七十块一个!

楼主:
那个AD737J是什么芯片?

网友:
光基准,很多厂家为省成本,多不愿做好.

楼主:
哎,国产的万用表哪个品牌比较牛一些(与FLUKE相同价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TI的MCU,有原理图就好了

呵呵,有原理图就能DIY了!

楼主:
明天把我的17B拆开看一下!

楼主:
17B里的控制芯片好像是FS9721吧?

网友J:
相机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相机该换了

哎,没米呀!等有米再说吧!

网友:
很想知道FLUK是如何用430做万用表的

网友:
国产表其实也蛮好的!我以前公司用的福禄克117什么的,电池完了就测不准了,而国产的胜利86B用的不错,也就花了199元!够用就好,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质量好!200美元也就是1200的样子!!那也是便宜表

楼主:
弄了两个TL10表笔,用在我的17B上!

网友(2012-06-25):
怎么电路板上写着是2002的?难道是02年出的?

网友:
差一张量程开关下的图?!

网友K:
前几天买了个二手的美国产的87......连手册都查不到,,,而且电容档只能10uf以下,拔掉表笔都有1点几纳法的示值,,楼主看看你的87V电容档量程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几天买了个二手的美国产的87......连手册都查不到,,,而且电容档只能10uf以下,拔掉表笔都有1点几纳法 ...

87也有几个版本的。V可以测9999UF

网友:
我知道87表有几个版本,,,我的就是纯87,,没有尾序的...显示屏上方的FLUKE 87 TRUE RMS MULTIMETER字样全都是白色的...幸好电容不需要用这个手持表来测量.......

网友(2013-01-07):
福禄克里面用MSP430?

网友:
这个表真心的没有18X外形好看

网友(2013-03-04):
菜鸟路过,表示看不懂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公司买的,不太清楚价格,大概3K多吧

图太多了 打开压力好大

我还准备问题刚入手的新的为什么敢拆

网友M:
那个1K大电阻焊点真心漂亮 ,是波峰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个1K大电阻焊点真心漂亮 ,是波峰焊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确实漂亮,这点是国内厂商一般做不到或者不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图太多了 打开压力好大

我还准备问题刚入手的新的为什么敢拆

呵呵,这个表拆了也保修的,不用担心!
没有国内厂商的那种保修标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