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 3W原则 20H原则 五五原则

楼主(2012-03-31):
3W原则:
          这里3W是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保持3倍线宽。你说3H也可以。但是这里H指的是线宽度。不是介质厚度。是为了减少线间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如果线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线间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如要达到98%的电场不互相干扰,可使用10W规则。针对EMI

20H原则:
          是指电源层相对地层内缩20H的距离,当然也是为抑制边缘辐射效应。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将电源层内缩,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有效的提高了EMC。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针对EMC
1. PCB设计中的20H原则?
"20H规则"的采用是指要确保电源平面的边缘要比0V平面边缘至少缩入相当于两个平面间层距的20倍。
(1)这个规则经常被要求用来作为降低来自0V/电源平面结构的侧边射击发射技术(抑制边缘辐射效应)。
但是,20H规则仅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提供明显的效果。这些特定条件包括有:
      1. 在电源总线中电流波动的上升/下降时间要小于1ns。
      2. 电源平面要处在PCB的内部层面上,并且与它相邻的上下两个层面都为0V平面。这两个0V平面向外延伸的距离至少要相当于它们各自与电源平面间层距的20倍。
      3. 在所关心的任何频率上,电源总线结构不会产生谐振。
      4. PCB的总导数至少为8层或更多。(1)
疑问:这些特定条件是充分的还是必要的?
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

笔面试作答简记:
20H原则是指电源层边缘要比地层边缘至少缩进20倍的层与层间距,以抑制边缘辐射效应;
内缩20H可限制70%的电场,内缩100H可限制98%的电场。
五---五规则:
       印制板层数选择规则,即时钟频率到5MHz或脉冲上升时间小于5ns,则PCB板须采用多层板,这是一般的规则,有的时候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采用双层板结构时,这种情况下,最好将印制板的一面做为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层。

网友:
正在学习画板子,这个不错,学习了~不过有点抽象,要是能结合实际的图展示一下就好了~

网友:
5MHz就必须多层了。。。看来之前的板都错了

网友:
20H原则没有听说过,条件倒是够苛刻,估计一般设计及到不了那个级别

网友:
够严格,一般都没做到.

网友:
好像在某通讯公司layout规则里看过。应该是适应某类产品吧。比如高频,射频类产品。

网友:
学习到了新的知道   3W  和2H 还是这次学习到的名词!

网友:
3W,感觉压力很大,线宽使用10mil,设置的线间距也是10mil,而且为了MCU不报警,更多时候设置的线间距监测是7mil。

网友:
学习了,要的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经验总结。

网友:
高速信号才要求这么高吧,一般的低速信号还是不能兼顾3W原则。

网友:
这样的pcb layout规则是不是有些变态啊,感觉着适用于某些特殊的产品

网友A:
5-5原则,那一般单片机都是超过5M了,都是12M,24M的,那是不是说按这个道理,基本上只要与单片机有关的产品都得用四层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原则,那一般单片机都是超过5M了,都是12M,24M的,那是不是说按这个道理,基本上只要与单片机有关的产 ...

单片机的12M只是晶振电路很近的一部分才是12M,与单片机距离很近,其其他各个IO实际频率不可能超过5M,因此“那是不是说按这个道理,基本上只要与单片机有关的产 ...”是不对的!

网友:
第一个已经头痛了,真的要按3W来做的话,好多的板已经是废了.

网友:
要求是严格点。

网友:
我估计这个在频率比较市的场合才适用吧,有点要求高吧

网友:
以无法为有法,此为武术最高境界。

PCB设计也一样。墨守成规可不行

网友B:
看了第一条就是扯淡了,3W线宽?LQFP以上的封装就不用画了!

网友C:
20H,基本胡扯!

1.6mm的板厚,20H得32mm?

天下文章一般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第一条就是扯淡了,3W线宽?LQFP以上的封装就不用画了!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H,基本胡扯!

1.6mm的板厚,20H得32mm?

你没用到就说别人是瞎扯,不知道是谁在瞎扯……
夜郎自大……
再个这个只是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H,基本胡扯!

1.6mm的板厚,20H得32mm?

对于你的产品,用与不用,与人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用到就说别人是瞎扯,不知道是谁在瞎扯……
夜郎自大……
再个这个只是个参考! ...

那这位兄台,能否举个用到例子呢?

网友(2013-11-19):
请问“即时钟频率到5MHz或脉冲上升时间小于5ns”的时钟频率指的是谁的时钟频率,就是指系统中最高的那个时钟频率吗?

网友:
3W原则前提:在有接地平面条件下,走线中心距离大于3W,能避免串扰。
20H原则使用条件:1.电源总线电流波动的上升/下降时间小于1ns(带宽(Hz)≈0.3/上升时间)
                          2.电源平面处在PCB的内部平面,并且与它相临的两个层面都为0V参考层。
                          3.电源总线结构不会产生谐振。
                          4.PCB的总层数至少为8层或更多。
应用在高速数字电路和带宽较大的电路
下图为分隔电源的应用

网友(2016-02-25):
不错,画板子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