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和COMS工业摄像机的区别

楼主(2012-03-31):
CCD与CMOS传感器是当前被普遍采用的两种图像传感器,两者都是利用感光二极管(photodiode)进行光电转换,将图像转换为数字数据,而其主要差异是数字数据传送的方式不同。
   CCD传感器中每一行中每一个象素的电荷数据都会依次传送到下一个象素中,由最底端部分输出,再经由传感器边缘的放大器进行放大输出;而在CMOS传感器中,每个象素都会邻接一个放大器及A/D转换电路,用类似内存电路的方式将数据输出。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CCD的特殊工艺可保证数据在传送时不会失真,因此各个象素的数据可汇聚至边缘再进行放大处理;而CMOS工艺的数据在传送距离较长时会产生噪声,因此,必须先放大,再整合各个象素的数据。
  由于数据传送方式不同,因此CCD与CMOS传感器在效能与应用上也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包括:
  1. 灵敏度差异:由于CMOS传感器的每个象素由四个晶体管与一个感光二极管构成(含放大器与A/D转换电路),使得每个象素的感光区域远小于象素本身的表面积,因此在象素尺寸相同的情况下,CMOS传感器的灵敏度要低于CCD传感器。
  2. 成本差异:由于CMOS传感器采用一般半导体电路最常用的CMOS工艺,可以轻易地将周边电路(如AGC、CDS、Timing generator、或DSP等)集成到传感器芯片中,因此可以节省外围芯片的成本;除此之外,由于CCD采用电荷传递的方式传送数据,只要其中有一个象素不能运行,就会导致一整排的数据不能传送,因此控制CCD传感器的成品率比CMOS传感器困难许多,即使有经验的厂商也很难在产品问世的半年内突破 50%的水平,因此,CCD传感器的成本会高于CMOS传感器。
  3. 分辨率差异:如上所述,CMOS传感器的每个象素都比CCD传感器复杂,其象素尺寸很难达到CCD传感器的水平,因此,当我们比较相同尺寸的CCD与CMOS传感器时,CCD传感器的分辨率通常会优于CMOS传感器的水平。例如,目前市面上CMOS传感器最高可达到210万象素的水平(OmniVision的 OV2610,2002年6月推出),其尺寸为1/2英寸,象素尺寸为4.25μm,但Sony在2002年12月推出了ICX452,其尺寸与 OV2610相差不多(1/1.8英寸),但分辨率却能高达513万象素,象素尺寸也只有2.78mm的水平。
  4. 噪声差异:由于CMOS传感器的每个感光二极管都需搭配一个放大器,而放大器属于模拟电路,很难让每个放大器所得到的结果保持一致,因此与只有一个放大器放在芯片边缘的CCD传感器相比,CMOS传感器的噪声就会增加很多,影响图像品质。
  5. 功耗差异:CMOS传感器的图像采集方式为主动式,感光二极管所产生的电荷会直接由晶体管放大输出,但CCD传感器为被动式采集,需外加电压让每个象素中的电荷移动,而此外加电压通常需要达到12~18V;因此,CCD传感器除了在电源管理电路设计上的难度更高之外(需外加 power IC),高驱动电压更使其功耗远高于CMOS传感器的水平。举例来说,OmniVision近期推出的OV7640(1/4英寸、VGA),在 30 fps的速度下运行,功耗仅为40mW;而致力于低功耗CCD传感器的Sanyo公司去年推出了1/7英寸、CIF等级的产品,其功耗却仍保持在90mW 以上,虽然该公司近期将推出35mW的新产品,但仍与CMOS传感器存在差距,且仍处于样品阶段。
  综上所述,CCD传感器在灵敏度、分辨率、噪声控制等方面都优于CMOS传感器,而CMOS传感器则具有低成本、低功耗、以及高整合度的特点。不过,随着CCD与CMOS传感器技术的进步,两者的差异有逐渐缩小的态势,例如,CCD传感器一直在功耗上作改进,以应用于移动通信市场(这方面的代表业者为Sanyo);CMOS传感器则在改善分辨率与灵敏度方面的不足,以应用于更高端的图像产品,我们可以从以下各主要厂商的产品规划来看出一些端倪。

网友:
CCD好,贵
COMS便宜,会丢帧

网友:
学习,增广见识

网友A:
目前CMOSIS的传感器出来,速度提升了非常大,成本也基本低于CCD的,图像质量也不错,个人觉得很有前景。

网友B(2013-12-09):
单反都是用的CMOS的,CCD被淘汰了

网友:
这个解释,现在应该淘汰了吧

网友:
为什么单反相机大多数都是CM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CMOSIS的传感器出来,速度提升了非常大,成本也基本低于CCD的,图像质量也不错,个人觉得很有前景。 ...

cmosis出的sensor也不便宜,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反都是用的CMOS的,CCD被淘汰了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还是没法完全替代,ccd效果还是好一些

网友(2014-02-08):
CCD是不好控制?还是贵啊

网友(2016-05-10):
感觉都是高科技啊没接触过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cmos了

网友:
学习一下,最近有接触到。

网友(2016-08-15):
为什么单反一直用CMOS 而且爆贵????
卡片机用CCD还便宜

网友(2016-10-23):
到现在基本上是CMOS的天下了

网友:
拍电影用的是哪种?

网友(2017-12-07):
现在看了还是觉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8-01-11):
“在CMOS传感器中,每个象素都会邻接一个放大器及A/D转换电路”——这是流传了十几年的错误叙述。真是情况是,每个像素会连接一个放大器,但是,所有像素共用1个或者数个ADC,而不是每个像素带一个ADC。

网友:
CMOS不是COMS

网友:
还有这区别啊,原来以为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