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莫名其妙自动关机,咋回事?

楼主(2012-04-01):
前些年组装的台式机,配置还算可以。

可能电脑在路上颠簸,开机时屏幕总是没图像。一般这种情况下我把电脑主板上的显卡用力按几下后(在电脑关掉时),然后开机,就有画面了。

前几天觉得老这么干有点烦,于是找了个起子,将显卡拆下来,把金手指擦了几遍,然后装上去。一开始用挺好。但是最近电脑用个一到两个钟头就总是莫名奇妙就关机了。

而且不像是软件的问题,给人的感觉就是电脑突然没电了。

不知道是啥子原因?

我有一种猜测就是显卡可能和主板接触不好?

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局部温度过高 !灰尘! 电压不稳 !电源容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温度过高 !灰尘! 电压不稳 !电源容量不够!

以前是没有这种问题的,就是把显卡取下来擦了一下才出现这种故障的~

网友B:
换个cpu风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风扇试试看

这个和cpu的风扇有关系么?

网友C:
以前同学的电脑是换了一个主板  另一个是主板和显卡就是不可以兼容(不要笑我哈),两者分开用都很好的,就是放一块不出图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D:
过热,或者电源问题
换电源试试
OR
观察CPU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E:
你换个电源看看

我前二天也是碰到这种问题。。突然关机,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当初不知道什么原因,量了一下电源电压都是对的。于是判断是CPU或主板问题,一时冲动就全换了

问题也没解决,最后换了个电源才好,,   电源用久了功率就达不到了额定功率了,很怪呀。。。电源还放在手上不知道怎么修呀。怎么把这个功率给弄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热,或者电源问题
换电源试试
OR

记得以前刚开机的时候,风扇会特别响,等转开机1分钟后才声音变小

网友F:
碰过显卡跟电源问题,都出现过关机或重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个电源看看

我前二天也是碰到这种问题。。突然关机,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我是一般用一两个钟头后就突然关机~

还有这个电脑经常被我寄来寄去~~~

以前还挺好用的,现在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过显卡跟电源问题,都出现过关机或重启现象

似乎可以排除内存条没插好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同学的电脑是换了一个主板  另一个是主板和显卡就是不可以兼容(不要笑我哈),两者分开用都很好的,就是放 ...

我的这个不可能是显卡主板不兼容的问题,都用这么久了。

网友F:
内存条没插好开机就报警了,我后来是换了个显卡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存条没插好开机就报警了,我后来是换了个显卡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改天找个哥们把他的电脑的显卡装到我的机子上试试。

网友G:
内存不是配对的,有时也会关机的,弄不好还烧电源呢,更坏的是还有可能烧主板.烧电源亲身经历,已烧两个,换了内存,到现在半年了还没事.当时没换内存时,查看主板温度60多度,换了内存之后3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存不是配对的,有时也会关机的,弄不好还烧电源呢,更坏的是还有可能烧主板.烧电源亲身经历,已烧两个,换了内 ...

我的这个肯定不是内存的问题,顶多没插紧

但是显卡上有风扇,我在想会不会他在转的时候引起的震动导致显卡松动,才出现突然关机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肯定不是内存的问题,顶多没插紧

但是显卡上有风扇,我在想会不会他在转的时候引起的震动导致显 ...

这个应该不会,风扇哪有那么大的动静,在说了一般电脑显卡都有卡锁装置.你还是下个硬件大师之类的软件随时观查下硬件的温度看看有没有异常,还有在你出现这种问题时,有没有安装过什么软件,软件冲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总而言之应该先检查软件再检查硬件.

网友H:
朋友有东西的代换试下最实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朋友有东西的代换试下最实际了。

是的,是的

网友I:
呵呵,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结果是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不会,风扇哪有那么大的动静,在说了一般电脑显卡都有卡锁装置.你还是下个硬件大师之类的软件随时 ...

现在的打算是先装硬件大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局部温度过高的问题,
然后重装系统,看看是不是软件冲突~
如果再没辙,换个显卡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结果是主板挂了。

但愿不要出现那种情况,电脑寄过来还没用几天呢

网友J:
我的电脑最近老是蓝屏自动重启,系统重装了还是不行,硬件都重新插拔过,还是不能解决,郁闷

网友:
我也觉得是过热了,以前把CPU风扇的启动阈值调的很高,然后转速调的比较低,就容易自动关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的电脑最近老是蓝屏自动重启,系统重装了还是不行,硬件都重新插拔过,还是不能解决,郁闷 ...

查一下硬盘坏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查一下硬盘坏道吧

怎么查坏道?

我在一次自动关机后,打开机子:

让后点击c盘的磁盘清理,结果就又关机了。难道真和硬盘有关。

楼主:
放pps,不干别的。电脑可以持续个1-2个钟头,时间长点也会自动关机

楼主:
我把电脑主机机箱打开,用对风扇对着里面吹风,电脑就不自动关机了。
可能是电脑cpu的风扇寿命到了,要换一个~毕竟快5年了

楼主(2012-05-05):
换了个CPU风扇,问题解决!!!

网友L(2012-06-25):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我的电脑也是这样。

网友:
可能跟温度有关

网友M:
引用 楼主:
记得以前刚开机的时候,风扇会特别响,等转开机1分钟后才声音变小

之前我电脑也是这样,开机的时候动静特别大,后来把CPU的风扇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之前我电脑也是这样,开机的时候动静特别大,后来把CPU的风扇换了就好了 ...

换了风扇没俩月,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我的电脑也是这样。

现在有点怀疑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N:
看看 主板的电容是否爆了

网友O:
换风扇能暂时解决问题,说明还是温度过高引起的。当故障又重新出现的时候,检查一下主板哪些地方温度高于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看 主板的电容是否爆了

仔细看了下,主板上电解电容很多,但是貌似都没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换风扇能暂时解决问题,说明还是温度过高引起的。当故障又重新出现的时候,检查一下主板哪些地方温度高于正 ...

这个该怎么检测呢,我这没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