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仁兄搞过单片机与单片机的IIC通讯

楼主(2012-04-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好像很多吧,我们产品上用过很多

网友:
高过AVR芯片IIC通信,一主两从,51的没做过

网友:
主机好写.
从机稍微麻烦点,首先开始信号要可靠检测,其次要知道从机有哪些命令,一些通用的单次,连续,重复起始都要做,
不过单片机-单片机,是否可认为没有其他标准IIC器件,那你还不如自定义协议,何必折腾这个

网友:
嫌麻烦,多是用模拟iic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