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keil里面.c和.h文件级联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2-04-01):
我自己编程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把.h文件级联到.c文件里面去。如下面两图。第一个是我自己的。第二个是论坛里面的。我想把.h文件做成第二个那样。求指导怎么做?

网友A:
不晓得楼主啥意思,#include "xxx.h"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楼主啥意思,#include "xxx.h"不行吗?

想做成第二个图中的样子

网友:
C文件里包含了 编译一下 就有了

网友B:
.h文件放在.c同文件夹下,在.c中直接#include“××.h”,编译一下你就会发现你想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文件放在.c同文件夹下,在.c中直接#include“××.h”,编译一下你就会发现你想要的了。 ...

谢谢了,原来是没有编译

网友:
编译下一就出来了

楼主:
刚刚编译了下结果提示找不到XX.h的文件,而我的文件明明已经放到了跟.c文件同样的文件夹里面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编译了下结果提示找不到XX.h的文件,而我的文件明明已经放到了跟.c文件同样的文件夹里面了啊 ...

你使用的#include<xx.h>吧?
使用#include“xx.h”。

网友:
要那些文件添加到这个工程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的#include吧?
使用#include“xx.h”。

呵呵高手就是高手,您说的对。#include<xx.h>跟#include"xx.h"有什么区别呢。能帮忙讲讲普及下知识吧

网友:
#include<xx.h>找编绎器的目录
#include"xx.h"找工程文件目录

网友(2012-08-16):
LZ让我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