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从51到ARM难,还是到FPGA难呢?

楼主(2012-04-01):
刚看了个帖子:
从51到ARM,这路怎么走?

需要声明的是我没学过ARM,感觉他们说学ARM入门挺难的,借这个机会我也来吐槽学FPGA
不怕大家笑话,我学FPGA零零散散也有一年多了,现在说入门都有心虚,
我觉的fpga挺难的,我是学通信的,用fpga就是数字信号处理,
就拿我用过的来说吧: 产生正余弦 不能用查表 还要用cordic 先要看算法 还要考虑流水结构 时序 位宽溢出 符号....
做个滤波器感觉用c语言挺简单的 阶数大了又不能用乘加了 还要DA分布式查表 表还不能太大 还要分割 之后还要考虑 时序 位宽 符号 小数位 神马的....
等模块们都搭完了 还要考虑时序约束 同步啊 这这那个的 这些还没学会
你说用FPGA累不累呢 跟ARM比 哪个更难呢?
高手们都是怎么炼成的呢 高手们能不能也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显然后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后者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没敢大声说

网友:
当然FPGA门槛比较高。

网友:
LZ把FPGA的应用和你的算法实现放在一起看,感觉门槛自然高很多了。就掌握的语言来说,只是就用两种了,而且两种思维方式。

网友:
ARM入门还是很简单的,而FPGA相对来说要难一些 个人只做过一些ARM方面的感觉还比较好入门

网友B:
主要问题在于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ARM是串行的执行程序,FPGA是并行的设计电路

网友:
都用过的人才有发言权吧

网友:
这两种都没完整的学过,入门都不算
不过应该FPGA更难

网友C: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从51到ARM是自然过渡,你所有单片机的知识积累都直接对理解有帮助的,只不过器件的功能更多,寄存器配置更麻烦等等。
而FPGA就是体系完全不同的东西,单片机的经验就不重要了,甚至有时还是思维干扰因素。就比如你学会自行车,骑三轮车就非常别扭的感觉似的。当然FPGA能加单片机IP核心,那时又是殊途同归了。

网友D:
我正好觉得FPGA比较简单点,个人也是MCU专行过来的,后来就是因为ARM无法入门,学了FPGA

网友:
从FPGA转到51、ARM,刚开始感觉特别不适应串行的处理方式,而且感觉特别受限制,不够灵活,尤其是不能自己定义管脚。其实感觉真正难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网友:
FPGA没用过,目前都是用arm跑裸机

网友:
没用过arm,fpga也刚刚在学,不过总是自然的按照顺序执行程序,没少出错,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问题在于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ARM是串行的执行程序,FPGA是并行的设计电路 ...

我觉得人的脑思考问题是串行的 比如 A*B+C*D 也是先算完A*B 再算 C*D 最后算加法
而fpga是并行的,所以思考起来就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从51到ARM是自然过渡,你所有单片机的知识积累都直接对理解有帮助的,只不过器件的功能 ...

你的比喻很贴切,也就是说学51是给ARM打基础呢 所以ARM入门时间要包括学51的时间
而学fpga是从头学的 所以时间会比较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好觉得FPGA比较简单点,个人也是MCU专行过来的,后来就是因为ARM无法入门,学了FPGA ...

好吧 你是第一个说学fpga比ARM好学的

网友E:
到ARM难,我是先会FPGA才会ARM的,现在对FPGA的了解比ARM透彻

网友:
做精通了,都难.

网友F:
用心去学了,还要怕难么?

贵在坚持,说实话,电子行业的入门真的很低。

网友:
FPGA要难一些

网友G:
做精通了都很难
楼主主要是一开始就做得比较全,比较深,才有这种感觉
就好像学ARM一开始就要上Linux系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心去学了,还要怕难么?

贵在坚持,说实话,电子行业的入门真的很低。 ...

虽然嘴上喊难,但是一直在坚持,不会放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精通了都很难
楼主主要是一开始就做得比较全,比较深,才有这种感觉
就好像学ARM一开始就要上Linux系统一 ...

同意,元老说的就是有道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ARM难,我是先会FPGA才会ARM的,现在对FPGA的了解比ARM透彻

fpga方面,您是偶像级人物

网友:
我的经历跟NJ8888一样,但是往深了做,显然FPGA难度更高。

网友H:
我自学FPGA也快一年了,但是我觉得FPGA一点都不难,只要把时序看懂了,有时候来个灵感,长久未完成的功能一下子就出来了。个人感觉都不难。ARM主要是start.s编写比较难,这个文件写好之后就用C直接操作了,就会容易得多。第一次接触都会觉得难,我第一次接触CPLD时愣是把芯片放了两年,直到三季度前翻出来才有个灵感,就一下子明白了它的工作原理。还有FX2估计相当多的人都在用,我也是在学FPGA时开始接触,放了半年再摸它才一下子学会的。……就是这样吧,一是要靠兴趣,二是要靠灵感。灵感不来,就是学不会。好的老师一点立马明白,一般的老师嘴磨破层皮也解释不明白,所以说实话哪行都不容易。

网友:
用FPGA仿佛又回到艺术创作的方式。就像过去用汇编写代码的年代。

网友:
不同体系的东西,不好比较。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自学FPGA也快一年了,但是我觉得FPGA一点都不难,只要把时序看懂了,有时候来个灵感,长久未完成的功能一 ...

像30楼说的那样,您是艺术派啊,靠的是灵感 ,或者说是融会贯通吧

网友:
两种东西思维方式都完全不一样,FPGA难点

网友:
关键是信心和乐趣,其实没有啥是难的,不浮躁,坚持下去,按照各自的思路去学习,就行了。两种编程语言是不同的,最好不要受对方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心去学了,还要怕难么?

贵在坚持,说实话,电子行业的入门真的很低。 ...

认真学,找个项目做下,就会了,用多了就精通了

网友:
学以致用  多动手

网友I:
学过51,刚接触FPGA,还没接触过ARM。想问一下,该怎么学好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过51,刚接触FPGA,还没接触过ARM。想问一下,该怎么学好FPGA?

你问楼上那些大侠吧,都是高手,我自己的代码风格是跟黑金学的

网友:
正想学习FPGA呢,看大家说的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了

网友:
易入难精。。。

网友:
用NIOSII后感觉就差不多了。用VHDL差别挺大的,真不习惯。

网友:
从51到FPGA主要是编程思维的转变,我觉得51到ARM过度很自然啊

网友:
从技术产生的价值来说,哪个的产品卖价高,说明入门门槛高,否则人人都可以耍,很快就跌破了。

网友:
其实我也想学fpga。。不过 ,,,貌似不简单啊。。。

网友:
基础打好什么都不难

网友J:
因人而异吧,就看自己想学的是什么
天下事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人而异吧,就看自己想学的是什么
天下事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就是精辟,学fpg依然适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