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发短信,一次能发多少个中文啊,发现我文字一多就错误

楼主(2012-04-01):
GSM发短信,一次能发多少个中文啊,发现我文字一多就错误

所有的GSM都一样么?

网友:
中文70个,英文160个。

网友A:
只要你使用了PDU的UCS2的编码方式,每次只能发送70个UNICODE 字符,不管是中文字还是字母数字,有一个算一个。
如果要发送纯数据,可以选择8bits模式,每条短信发送140字符。
如果仅仅发送ASCII码小于128的字符,用7bits模式,每条短信就可以发送160字符。

网友:
最多只能70个中文,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

网友B:
苹果猫说的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猫说的非常正确!

关注一段时间了  呵呵   是个GSM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使用了PDU的UCS2的编码方式,每次只能发送70个UNICODE 字符,不管是中文字还是字母数字,有一个算一 ...

还有请问下    单片机控制的GSM模块 怎样才能知道GSM余额多少,发短信给10086?回复的是中文的UNICODE 单片机胜任不了吧

网友:
可以把unicode转化成GBK,需要较大资源的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下    单片机控制的GSM模块 怎样才能知道GSM余额多少,发短信给10086?回复的是中文的UNICODE 单 ...

可以发送11到10086 会收到一条余额短信,是UNICODE编码,不用全部转化,只要把里面的余额信息提取出来就行,就那么几位,单片机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弄个码表就行,MCU可行的,最多ROM不够的搞个外部的SPI Flash,没难度的
超长短信其实是分段发送的,SMS-PDU编码有控制域的

网友:
可以把多条短信合成一条,实现大于70的发送

网友(2012-12-14):
引用 网友C:
可以发送11到10086 会收到一条余额短信,是UNICODE编码,不用全部转化,只要把里面的余额信息提取出来就 ...

您好,我也想查余额,发送11到10086,能发送成功,但是没有信息返回,请问是什么原因呢?sim900模块
AT+CNMI?

+CNMI: 2,1,0,0,0

OK
AT+CMGS=14

> 0891683108500105f01100049181160008AA040031003132
+CMGS: 77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