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买一个提供正负5V的开关电源,了解的网友帮忙推荐一个

楼主(2012-04-01):
之前从来没有买过开关电源,最近需要一个正负5V输出的,麻烦各位给推荐一款质量好一点的。多谢。

网友A:
我们实验室普通用途一般用鸿海科技的
我看坛子里说明纬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实验室普通用途一般用鸿海科技的
我看坛子里说明纬的也不错

刚淘宝了一下,发现很多电源实物图上有+V-V的标注,但是给的指标中并没有说明有负电压输出。
这是什么情况?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负输出?

网友A:
看你这资料应该是没有负的
功率全在+V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资料应该是没有负的
功率全在+V上了

多谢了,我还是直接去电子市场逛一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淘宝了一下,发现很多电源实物图上有+V-V的标注,但是给的指标中并没有说明有负电压输出。
这是什么情 ...

这个是单电源输出的,V+与V- 是用来表示电源的正极与负极的。如果对功率输出的要求不高,可以使用专用的开关电源转换模块,一般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如果要求功率高一些,可以用专用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是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定做的。(只要你的量不是很小

网友:
台湾明纬的开关电源质量很好,用料也足

网友:
用3r33,一路变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