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成熟可靠的单键开关机电路啊?

楼主(2012-04-01):
在坛子里和网上看了较多,电路倒是不少,就是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感觉不是太稳定可靠。
我的需求是这样的:
1.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2.不是给单片机供电,而是控制整个产品的上掉电,因为如果只控制给单片机的电源,DCDC部分平时也要耗电的,我是电池供电产品

网友:
自锁开关也是单键
我看有些用两个PNP管的方案挺不错的
楼主不妨考虑一下

网友A:
LTC2950可以试试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C2950可以试试

这个芯片是上电自动接通的,按键只能控制关断
另外,我的电源是7串锂电池,最高电压是29.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请问您的“电源控制”接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电源控制”接哪?

接MCU的 软件自杀式关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电源控制”接哪?

接单片机,由单片机控制晶体管从而控制电源导通还是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单片机,由单片机控制晶体管从而控制电源导通还是关断

单片机的电哪来?

网友E:
我的电路是这样的,4楼的有时可能检测按键不太准确,后面可以用一个便宜的小单片机控制,有6个pin的单片机.
比如 PIC10F200,按键自己可以打开电源,后面的就是保证按键抬起继续打开电源,再有按键按下,断开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电哪来?

按键按下后,A导通,系统上电,单片机检测按键,确认按键按下后,对电源控制端输出高电平,此时松开按键,A保持导通。
如果要关机,电源控制端输出低电平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电哪来?

按键开机了,单片机就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按下后,A导通,系统上电,单片机检测按键,确认按键按下后,对电源控制端输出高电平,此时松开按键 ...

麻烦你能把器件参数标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你能把器件参数标一下么

器件参数得看你的电源电压和单片机电压,晶体管也要根据你的系统功率选择。

我没有使用过此电路,具体你可以询问 4楼 shinehjx ,他毕竟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麻烦您把器件参数标一下可以么,多谢

网友B:
电压电流没提出所以没标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没提出所以没标参数

那您把几个电阻的功能说一下可以么,主要是左边两个电阻,我自己选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路是这样的,4楼的有时可能检测按键不太准确,后面可以用一个便宜的小单片机控制,有6个pin的单片机.
比 ...

此图和4楼的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你的二极管D3接法比较郁闷一点而已,换成电阻接至R46上端不是一样吗,而且更好
产品上用了多年了,没有检测不太准确的现象,至于说另用一个小单片机控制,哥表示很惊讶

网友F:
这些电阻随便取个2~20K,应该都可。
若用在电池系统,用MOS管,电阻可取100K以上,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电阻随便取个2~20K,应该都可。
若用在电池系统,用MOS管,电阻可取100K以上,省电。 ...

我是打算用MOS管的
我知道右边两个是限流电阻
左边两个电阻呢?

网友B:
R2,R3取值=电源电压/(用电电流/Q1放大倍数),
假设电源电压30V,电流1A,Q1放大倍数100,则R2,R3=30/(1/100),即3K

网友:
Q1用MOS,那R2R3随便用数十K,注意G极分压不超限就行,4。7K那个可以用1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R3取值=电源电压/(用电电流/Q1放大倍数),
假设电源电压30V,电流1A,Q1放大倍数100,则R2,R3=30/( ...

请问10K上拉电阻和R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be10K抗干扰防误导通,R2按键开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10K抗干扰防误导通,R2按键开机用

非常谢谢你
简单实用
不知道为什么单键开关电路搞那么多东西,整个稳定性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10K抗干扰防误导通,R2按键开机用

请问Q1导通时,电流流过10K那个上拉电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R3取值=电源电压/(用电电流/Q1放大倍数),
假设电源电压30V,电流1A,Q1放大倍数100,则R2,R3=30/( ...

这个电路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10K抗干扰防误导通,R2按键开机用

谢谢你的帮助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准备有两种供电方式,平时电池供电,外部供电备用,请问这样的话,电路怎么优化好些呢?

网友:
网上有德国人做的“晶体管测试仪”,上面就用了单键开关机。
原网站: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Transistortes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R3取值=电源电压/(用电电流/Q1放大倍数),
假设电源电压30V,电流1A,Q1放大倍数100,则R2,R3=30/( ...

让Q1工作在饱和区,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图和4楼的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你的二极管D3接法比较郁闷一点而已,换成电阻接至R46上端不是一样吗,而且 ...

供电电源比较低的时候,控制端的三极管导通后,按键的低电平就检测不到了,供电电源比较高没有问题.
另外,有的小单片机很便宜,只有几毛钱,我需要什么简单逻辑,直接就用它们实现了,灵活.

网友:
mark是个好习惯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请推荐常用MOS型号,3V电池供电,电流小于30mA就行,关键是MOS管压降要低

网友:
4楼电路简单经典

网友:
单键开关机,学习了!

网友:
值得思考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R3取值=电源电压/(用电电流/Q1放大倍数),
假设电源电压30V,电流1A,Q1放大倍数100,则R2,R3=30/( ...

这个很经典,学习下

网友:
MARK有可能用到

网友:
36楼的比较经典!

网友:
请问在3.3v电池供电条件下,Q1更改为PMOS(IRLML6401),对应的Q2是否也要改成NMOS,NMOS比三极管功耗低?Q2,R2,R3怎么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叹啊!学习了。

网友:
请问按键检测,为什么要反着串一个二极管,是保护单片机吗.可以不要么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
好东西啊,收场了

网友:
我共享一个

网友:
mark是必须的。。

网友(2012-05-01):
有一期无线电上 登了个德生收音机也是一键开关机的 具体哪一期没记住 是用了个门电路

网友:
好贴,改天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我要大大的强烈的mark 一下

网友:
有些单片机sleep模式仅要1~3uA,用按键中断唤醒就可以了

网友:
单键开机电路,学习备用

网友:
各有千秋,
4楼电路简单,但是如果单片机死机就关不掉了.
36楼电路要可靠些,只是复杂了点

网友:
是常用电路。但是还是要靠软件。有点悲催。

网友:
mark 一下.以后学习用到

网友:
我也共享一个,在某个收音机原理图里面抠出来的,本人硬件实践过,可行,不过好像没有长按功能什么的。

网友H:
纯硬件的,无人需要,删之

网友:
MARK……收藏使用电路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收藏,留着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红外测温仪自动关机电路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几分钱就搞定。

网友:
很不错的实用电路,值得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纯硬件的,无人需要,删之

别删啊,我有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删啊,我有需要的!

联系我吧,我发给你

网友:
谁能分析一下36楼的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呢?谢谢!

网友:
有用,留着

网友I:
引用 网友B:
R2,R3取值=电源电压/(用电电流/Q1放大倍数),
假设电源电压30V,电流1A,Q1放大倍数100,则R2,R3=30/( ...

R2,R3可以只用一个吗?也就是把开关并到三极管两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R2,R3可以只用一个吗?也就是把开关并到三极管两极上?

不行。
如果开关并到三极管两极上,当三极管导通后,开关会被三极管短接而不再受控,变成只能开机,不能关机

网友(2012-07-25):
记号一下

网友:
现在电子消费产品基本都需要者功能,受教了,是挺简单。

网友(2012-08-31):
Mark,我去试试证明一下实际效果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电哪来?

这个的工作原理是,如果你按下按键PNP管通,然后单片机有电,于是单片机置高IO,就不会断了。等到要关机的时候,就把IO置低,于是就自杀关机。
顺带说一下,如果要上电通的话,在按键上并联一个104即可达到效果。

网友:
自杀关机很形象啊

网友:
真是简单实用的好电路

网友:
顶起来,呵呵。谢谢了。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我本来就是按这个电路画的,该画矩阵键盘这一块了,突然不知道怎么接了。矩阵键盘要是接开关那个位置,一些按键就检测不出来了。。
求解~!!!!!!!!!!

网友(2012-10-08):
不错的贴子,很实用啊~~

网友:
顶一个,受教了!

网友:
很精妙的说

网友:
1、R3的选取。R3流过电流稍大于Q1 ce流过电流乘Q1的B加10K流过电流。R3电流由两部分组成。一Q1的eb ,二10K上流过电流之和。
2、4.7k的确定。电源控制端口电压减0.7V再除4。7K稍大于R3电流除以2n5551的B值。
3、10K的选取,对于功耗敏感的话取大些。在开关开启之后有一定功耗。太大会易受到干扰。当然也可加防干扰,那就两全齐美了。
4、R2的选取。当10K确定之后。10K和R2在电源输入的电压,10K上的分压大于Q1的开启电压。
所有这些值不需特别精准,要圆整到标准值,圆规则上面已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强啊,呵呵

网友:
单键开关机,mark

网友:
一个自锁开关搞定,要那么麻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MCU的 软件自杀式关机

网友:
手机中的开关机就和4楼的原理很类似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这个电路是很经典。不过使用中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1)关于开机。实际产品使用中,一般而言,用户主观上都是认可“长按开关机”的;而此电路中,实际短按即系统上电开机;
2)关于关机。电路中,关机有个细节,即电源控制IO拉低后,直到松开按键,才可实现“自杀”关机的;若不松开,实际是关不了的。
对于前者,通过软件延时来造成长按开机的效果;后者,电源检测IO触发关机事件,然后就交给软件来处理“自杀”关机。

没研究过早期的电子产品如何实现?有清楚的朋友过来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我们的产品也全用的这种电路。挺好的。

网友:
经典,留一印记备用

网友(2012-12-13):
简单,成本低,产品中真正需要的东西。

网友:
实用的好帖子啊

网友:
不错MARK 一下备用

网友:
4楼电路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4楼那个很帅,用空自己搭建一个试一试

网友:
电路看了很有启发。

网友:
4楼的类似电路以前一一个项目中用过,这种方式很好的,就是会多点用IO,控制上方便。

网友:
R2 R3取值比较关键,可以把R2 R3改为锗二极管,可靠性要高一点。

网友:
mark  越简单、越可靠  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3-01-15):
mark,~4L电路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要是单片机死机了,电源控制端口始终保持高电平,关不了机,怎么办?

网友(2013-02-15):
标记一下,以后用的到

网友(2013-04-05):
MK一下,这个值得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是很经典。不过使用中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1)关于开机。实际产品使用中,一般而言,用户主观上都 ...

学习了,这是我要的功能

网友:
单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
觉得这个要是硬件实现,只需要双稳态,输入一次低脉冲就翻转一次,考虑一下555能否实现。这样可以更加压缩成本吧。。

网友:
4楼经典单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
都怪我现在才看到LZ的帖子,我看了前面的回复已经看不下去了,针对楼主的要求,还真折腾,耗费了我快足足4分钟的时间才设计好符合楼主要求的可靠的低成本的单键开关电路。
这个电路里面,短按K,负载上电,长按K以后负载断电。断电后完全不耗电,RT的参数和其余电阻参数可以根据实际适当调整。
原理:,开关K按下以后,D1导通,Q2导通,Q3导通,负载上电,同时Q2基极被Q3,R5维持导通,此时放开开关后仍然维持,若不放开开关,或再次按下开关并维持一段时间,电容C1充电电压上升到Q1导通后,Q1把Q2基极电压下拉至0V,Q2和Q3均断开,开关放手后仍断开,解释完毕。

网友:
mark, 马上用到

网友(2013-05-07):
简单实用,记下了

网友:
同意MARK是一种好习惯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图和4楼的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你的二极管D3接法比较郁闷一点而已,换成电阻接至R46上端不是一样吗,而且 ...

如果输入电压相比单片机工作电压较低,电阻接法是不是却有电平不好识别的问题?而4楼的二极管后端接个上拉,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我要上系统,从uboot启动起来到linux 需要40-50S的时间,这时候,检查按键和锁定按键状态在哪里完成,能在uboot里面完成吗?之后在于linux系统交接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如果系统出现了卡死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关机了。这些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学习了,很有收获

网友(2013-09-24):
准备用4楼电路

网友:
这个很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我用过类似的控制逻辑。几乎一样,只不过是MOS管。也是按键触发上电后,系统供电开关由软件接管。

网友:
4楼的电路,长按关机是软硬件结合的方式,134楼是纯硬件方式实现的。

网友:
简单的实用

网友:
电路简单而且又好用,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按下后,A导通,系统上电,单片机检测按键,确认按键按下后,对电源控制端输出高电平,此时松开按键 ...

图是可以,但是只适合功率小的场合,如果供电的那个管子是MOS管,就更好了......

网友:
记下了,一个软硬结合的一个纯硬件的都很好

网友:
大家做的这些电路,正常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但是某些情况下就不一定能用,比如感性负载。。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看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6910-1-1.html

网友(2014-01-16):
不错,借鉴下思路

网友(2014-03-09):
正好有用

网友:
手机死机时需要扣电池,所以软件控制开关机的都怕死机吧。
还有现在很多LDO,DCDC都带EN脚,4楼的电路用来控制EN脚也行吧

网友:
最近会需要用这样的功能,mark,找找方便些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看看。

网友(2014-05-05):
前来mark一下!

网友(2014-06-10):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2014-07-29):
引用 网友B:
R2,R3取值=电源电压/(用电电流/Q1放大倍数),
假设电源电压30V,电流1A,Q1放大倍数100,则R2,R3=30/( ...

谢谢lz无私分享!

网友:
好热闹啊,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4-09-14):
这个正需要。谢谢。

网友:
实用,学习一下

网友:
有用,收藏一下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电路很简单,不过苦了需要调试的

网友:
现在有自锁开关,机械式

网友:
学习了!有货的网友很多!

网友:
标记下  用得着

网友:
用过单片机管脚控制三极管的方案,楼主可以试验下,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2014-12-30):
4楼电路不错,回头就搭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要的应该是PMU功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检测按键的IO引脚要设置为弱上拉模式的吧

网友:
方案很好 顶一下

网友(2015-01-29):
引用 网友K:
检测按键的IO引脚要设置为弱上拉模式的吧

按键弱上拉是必须的,
4L的电路还可以做按键双击、多击或长按实现一些功能或模式转换,也可以定时关机,关机后不消耗电流,这些要比纯硬件电路更灵活一些。

网友:
134楼的方案很好!顶一个

网友(2015-03-13):
4楼电路果然不错,已经用上去了

网友:
我们现在产品上用的一个开关电路  注意R2 要换成10欧

网友(2015-05-15):
4楼的电路稍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不用依靠单片机了

网友:
这个对成本有要求吗,没有的话用门电路就行了

网友(2015-06-16):
学学,明天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二极管另外一边接上拉,电平匹配。

网友(2015-12-31):
可以试试用两个三极管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产品上用了多年的,原创

这个按键开机检测可以直接接到MCU IO口吗?需要做上拉吗?
如果电源电压比较高,会损坏IO口吗

网友:
mark  成熟可靠的单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2016-02-18):
Mark一下,留着备用

网友:
留一下 成熟可靠的单键开关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