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_单击长击连击无击

楼主(2012-04-01):
程序功能:
K1单击时num+1;长击num+2;
K2单击时num-1;长击num-2;
K5连击按键 按着num+1;
K6连击按键 按着num-1;
无按键时间4s led亮;有按键,led灭。
支持单击(短击)、连击,长击,无击
长击时间到后,立即执行;短击释放后执行
按键方式(单击,长击)、(只支持单击)、(连击)
连击实际上包含了单击

网友:
是不是现在不用mark了?

那我收藏好了,哈哈。

网友A:
干什么用的最好有个说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的最好有个说明啦

已补充了

网友B:
什么思想,状态机?延时?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思想,状态机?延时?扫描?

键盘扫描方法,反转法

楼主: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PIN P1

uchar key_code[]={0x7e,0x7d,0x7b,0x77,0xbe,0xbd,0xbb,0xb7,0xde,0xdd,0xdb,0xd7,0xee,0xed,0xeb,0xe7};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temp,keyval=0;
        KeyPIN = 0x0f;
        if (KeyPIN != 0x0f)
           {
                   temp=KeyPIN;
                KeyPIN = 0xf0;
                temp|=KeyPIN;
                keyval=1;
                while (key_code[keyval-1] != temp)        //把特征码转换为键号
                {
                        keyval++;
                        if(keyval>0x0f)
                        {
                                break;
                        }
                }
    }
        return keyval;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补充了

感谢楼主,再提个建议,把标题改改,省得被扣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再提个建议,把标题改改,省得被扣分。呵呵

这个不会吧  已经能说明内容了啊   莫大留情啊

网友:
我搞得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