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P1口读写AT24C02为什么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2-04-01):
P1内部不是有上拉电阻吗?为什么还要接呢

网友A:
IIC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的要求

那如果是用P0来读写的话也要两端都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用P0来读写的话也要两端都加上拉电阻吗?

P0可以不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用P0来读写的话也要两端都加上拉电阻吗?

不需要 一端加上就可以了 两段端都加就像当于电阻并联了

楼主:
是因为要通过并联改变P1内部上拉的阻值所以才需要加吗

网友:
p1口作为输入状态的时候是弱上啦

回答51问题最方便了

网友:
需要就加呗。一般都是全加上拉。

网友:
I2c总线要求上拉,不然高电平不给力

网友:
看看i2c要求,要求的。

网友:
IIC总线SCL和SDA均需要接上拉电阻,是总线在空闲状态都是高电平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I2C协议标准,同时建议去了解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受什么影响,再去了解一下通信速度和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关系。在此反问一下楼主,如果你的脉问上升沿有8uS,下降沿2us,你的脉冲频率是最快能是多少K赫兹?能达到最高的I2C通信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