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ov7670怎么设置成160*120(qqvga)大小输出呢

楼主(2012-04-01):
本人正在使用ov7670,用的是stm32+fifo方案,之前是用qvga格式输出,为了提高读取速度,想把摄像头配置成qqvga大小,可是看了很久数据手册都弄不成,到底要配置哪些寄存器呢?真心求大神帮助
PS:我之前使用的方法是把fifo的数据隔行隔列的读取和丢弃实现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2012-08-04):
你160*120配置成功了?我也想配置成这个分辨率,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还是没有配置成功。。。只能使用读一行的数据,丢弃一行的数据这种方式。。。。后来改为YUV格式输出,只取Y通道,帧率就变得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