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1的上电启动有时会失败

楼主(2012-04-01):
我用9261做了一个控制器。结果出现上电启动失败的问题:
当每次关电后再上电启动,如果关电时间过短,9261就会启动不起来,debug口也没有信息输出。而且此时按复位键也没有任何作用。(正常启动时复位键是能正常复位的。)
9261应该是一直处于复位的状态。

我的复位电路是和官方的复位电路一样用的9261自身的复位控制器来做的,没有外接复位芯片。
我的电源设计时:24V输入,2576输入5V给核心板,核心板上再转换成3.3v和1.2v。

5V的电容我用的不较大,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100UF的胆电容。电解电容靠近2575芯片,100UF胆电容靠近核心板的底座。

请高手帮忙指点啊。

楼主:
做了很多实验:
如果我把5V电源的大电容都去掉,如电解电容和胆电容,结果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只要我在5V上加上电容,哪怕是47uf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只是如果电容值小,等待的时候就短。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了,在我上电前电压已经降的很低了,至少少于1V,按理芯片的复位控制器应该是能启动的。

网友:
加个复位芯片,对比测试一下!

楼主:
之前已经加过复位芯片测试,结果还是一样:仍旧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原理图方便贴出来吗,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注意jtag的复位引脚,和启动模式引脚

网友:
应该用万用表先看看发生问题时,5v电压有没有,3.3v1.2v有没有,再用示波器量一量上电时3.3v和1.2v的建立时间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回楼上,5V 3.3V 1.2V都有。
当我关电时间长一点,就能够启动系统。
如果系统一旦启动不了,按复位键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时说明系统死在那里,9261自带的复位控制器也不能正常工作。
请看附件,我的原理图。

网友:
注意:1.要焊接R17的0欧电阻
2.排除软件原因,利用IAR提供的例程跑一跑看看

网友A:
3.9261复位寄存器的值要写对,请查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261复位寄存器的值要写对,请查看数据手册

寄存器中的值应该是对的。
不是每块板子都会 出问题,而且如果5V电解电容去掉,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如果寄存器的值不对,那应该每块板子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上示波器,查上电瞬间同时抓各个电源电压,比如3.3V和核心电压,1.8V?,还有复位信号,他们之间的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公司的示波器很烂,没法完成这样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公司的示波器很烂,没法完成这样的工作。

呃,你这条件也确实比较恶劣了点啊。启动不了的时候晶体起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原理图了,这个问题早就被发现了,R19必须要焊接,就是NRST和NTRST信号要短接.
这个原本是AT91SAM9261的 ...

是吗?因为我没有用到JTAG口,所以我出货的板子JTAG的所有的电阻都是没焊的。
那我下周焊一下。谢谢。
我在这个论坛找了,没找到英贝德的9261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原理图了,这个问题早就被发现了,R19必须要焊接,就是NRST和NTRST信号要短接.
这个原本是AT91SAM9261的 ...

我下周上班把核心板的图纸发上来。

网友A:
接上R19问题应该马上解决,二信号线nrst ntrst必须短接
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R19问题应该马上解决,二信号线nrst ntrst必须短接
我以前也遇到过

看来大侠很有信心啊。哈哈。
谢谢。

网友:
无法下载,下载问题好久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R19问题应该马上解决,二信号线nrst ntrst必须短接
我以前也遇到过

大侠你好,问题解决了。
用的就是你的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
9G20无源晶振不起震,换有源的才行,可能什么原因?
还有长时间断电后重新上电,NandFlash有很高的概率发现不了(u-BOOT),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D:
二信号线nrst ntrst必须短接,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信号线nrst ntrst必须短接, mark

是的,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
9G20无源晶振不起震,换有源的才行,可能什么原因?
还有长时间断电后重新上电,NandFlash有 ...

你好,我这里用9G20,发现有一个板子有时复位也不行,串口只打印出了ROMboot,就停在那里了,启动代码在Dataflash里,再按复位键就可以正常启动,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好像是片内的rom没能启动片外的程序,看看连线有没有接触不好,或走线不好,有干扰引起的。

网友(2012-07-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