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位置式PID的程序实现

楼主(2012-04-01):
我在网上搜到一个PID的程序,看起来不错,而且微分环节还带低通滤波的,
然后稍加修改留给自己用,应该可以用吧,请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
还没看 先顶一下

楼主:
还是把程序贴出来方便看:
/*
        @struct        sPID
        @brief        manage all the parameters related to PID control
*/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dt;                                // delta time(sample time)

        float                        imax;
        float                        last_error;
        float                        integrator;                // integrator value
        float                        last_derivative;// last derivative for low-pass filter
        float                        derivative;
        float                        output;
        float                        ouput_max;

        /// Low pass filter cut frequency for derivative calculation.
        float           filter; // Set to  "1 / ( 2 * PI * f_cut )";
        // Examples for filter:
        // f_cut = 10 Hz -> _filter = 15.9155e-3
        // f_cut = 15 Hz -> _filter = 10.6103e-3
        // f_cut = 20 Hz -> _filter =  7.9577e-3
        // f_cut = 25 Hz -> _filter =  6.3662e-3
        // f_cut = 30 Hz -> _filter =  5.3052e-3
}sPID;

/*
        @function Get_PID()
        @brief    compute PID ouput value according to the error
        @param    error: current error between set point and point value
                          PID: the pointer of the PID structure
        @return   PID output value
*/
float Get_PID(float error, sPID *PID)
{
        // Compute proportional component
        PID->output = error * PID->kp;

        // Compute derivative component if time has elapsed
        if ((fabs(PID->kd) > 0) && (PID->dt > 0))
        {
                PID->derivative = (error - PID->last_error) / PID->dt;

                // discrete low pass filter, cuts out the
                // high frequency noise that can drive the controller crazy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update state
                PID->last_error  = error;
                PID->last_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add in derivative component
                PID->output         += PID->kd * PID->derivative;
        }

        // Compute integral component if time has elapsed
        if ((fabs(PID->ki) > 0) && (PID->dt > 0))
        {
                PID->integrator                 += (error * PID->ki) * PID->dt;
                if (PID->integrator < -PID->imax)
                        PID->integrator = -PID->imax;
                else if (PID->integrator > PID->imax)
                        PID->integrator = PID->imax;
                PID->output         += PID->integrator;
        }

        //Limit output
        if(PID->output < -PID->ouput_max)
                PID->output = -PID->output_max;
        else if(PID->ouput > PID->ouput_max)
                PID->output = PID->ouput_max;

        return PID->output;
}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后受益匪浅,绑定

网友A: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这句话是不是后面有问题啊,这个滤波是怎么起作用的

楼主:
这个式子有低通滤波的作用,具体原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应该是对的,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

网友:
3.5控制核心——数字PID
        在控制系统中,将偏差的比例P、积分I、微分D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的PID控制器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它结构简单,参数容易调整,不需要确切的数学模型。即通过采集实时转速值与设定值的偏差,利用软件编程实现转速调节的运算,单片机实现PID控制的类型分为位置式和增量式两种:

  位置式PID控制:其输入e (t)与输出u (t)的关系
               u(t)=kp(e(t)+1/TI∫e(t)dt+TD*de(t)/dt) (式3.5-1)
        从式3.5-1可以看出:
  位置式PID控制存在缺点:
        1)由于全量输出,所以每次输出均与过去状态有关,计算时要对e(k)(k=0,1,…n)进行累加,工作量大。
    2)因为计算机输出的u(n)对应的是执行机构的实际位置,如果计算机出现故障,输出u(n)将大幅度变化,会引起执行机构的大幅度变化,有可能因此造成严重的生产事故,这在实际生产中是不允许的。
故本系统采用增量式数字PID算法,表达式推导 式3.5-1 U(t2)与U(t1)相减:

式中:—比例常数;  —积分时间常数;  _微分时间常数;
   T—采样周期
对比位置PID控制方法增量式PID优点:
1)增量式PID的输出的是控制量增量,并无积分作用,因此,这种方法适用于执行机构带积分部件的对象。如步进电机;而位置式PID适用于执行机构不带积分环节的对象。
增量式PID输出的是控制量增量,若计算机出现故障,误动作影响较小,而执行机构本身有记忆功能,可仍保持原位,不会严重影响系统的工作,而位置式的输出直接对应对象的输出,因此对系统影响较大。

网友:
/************************************************
              增量控制PID函数体
51单片机最不擅长浮点数计算,转换成int型计算
*************************************************/
unsigned int PIDCalc( struct PID *pp, unsigned int NextPoint )
{
  unsigned int dError,Error,pError;
  //增量法计算公式:
  //Pdt=Kp*[E(t)-E(t-1)]+Ki*E(t)+Kd*[E(t)-2*E(t-1)+E(t-2)]
  Error = set_temper - NextPoint;       // 偏差E(t)
  pError=Error-pp->LastError;         //E(t)-E(t-1)
  dError=Error-2*pp->LastError+pp->PrevError; //E(t)-2*E(t-1)+E(t-2)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
            pp->Proportion * pError        //比例
            + pp->Integral *Error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单片机控制推荐这种函数。位置式纯机械运算控制非常有效,比如发动机燃油 “机械控制计算机”。纯凸轮-液压-顶杠机构。

网友:
收了。研究下。

网友:
单片机没试过用float 宣告 ,会不会导致速度变慢??

网友:
10楼的朋友我就是用的你的那个PID温度控制那个,还有很多地方不怎么明白,我QQ393283319加下,希望你帮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2012-05-07):
下下来读源码……

网友:
收下,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

这一句好像是有问题的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update state更新状态
                PID->last_error  = error;
                PID->last_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后面有一个:PID->last_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查找后发现整个程序中只有这一句出现了PID->last_derivative 这个变量,没意义啊。
应该是: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PID->last_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或者: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PID->derivative - PID->last_derivative);

但是我对这个算法还是不理解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

这一句好像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句好像是有问题的
                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 ...

多谢大家指正,
应该是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PID->derivative - PID->last_derivative);

楼主:
经过大家的指正,经过修改后的PID文件传上来

网友:
过后在看 看不懂

网友(2012-07-28):
看了,还不大懂

网友(2012-11-25):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指正,
应该是PID->derivative = PID->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 ...

错了,应该是
PID->derivative = PID->last_derivative +  (PID->dt / ( PID->filter + PID->dt)) * ( ...
可以看这里:http://en.wikipedia.org/wiki/Low-pass_filter.

网友(2013-10-07):
不同的算法,记下先。

网友(2013-11-09):
开样子 是不错

网友(2013-12-16):
这个里面带有“不完全微分”优化技术。APM飞控里面就引用了这种方法 。为了避免微分引起的抖动。cuts out the high frequency noise that can drive the controller crazy。

网友(2014-08-15):
好不容易找到这样的贴  顶一下  顺便研究一下

网友:
也在学习PID控制技术,

网友:
感谢大神共享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标记,一种位置式PID的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