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试过对讲机对着产品试验

楼主(2012-04-01):
以前没试过,现在把4个对讲机调试到通话状态,把天线对准电路板,结果电路的通信杯严重干扰几近瘫痪,而且会发生单片机死掉,系统瘫痪,我想知道这歌对讲机为啥这么厉害啊,遇到过的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可以抑制这些干扰,放上工模电感貌似没大多作用,说有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要加屏蔽,电感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加屏蔽,电感没用的。                                                                     ...

我想知道,为什么滤除不掉啊,那这个共模线圈还有啥用啊,只能抑制功率比较低的共模信号吗?加屏蔽的话,那就要加铁壳了,但是肯定接口处会屏蔽不到,会露出来缺口,不知道这种大功率的强干扰信号会不会渗进去。再者这个铁壳需不需要接大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滤除不掉啊,那这个共模线圈还有啥用啊,只能抑制功率比较低的共模信号吗?加屏蔽的话, ...

现在的对讲机动不动就是5w台, "我是王成,向我开炮"也就是背负式1w台或者2w台吧, 对讲机实在是功率太大了, 我每次用频谱仪都要反复检查附近有没有人用对讲机, 功率太大了, 烧了就掉了大.

网友:
功率太大,抗不住的

网友:
一般是加屏蔽,现在的对讲机都是功率第一,导致影响严重

网友B:
空间传导又不是线路传导。。。。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传导又不是线路传导。。。。共模电感???

这两个概念分不太清,他们是怎么个区分的呢?

网友:
应该会起作用,你吧线圈加哪了?加到信号上了?

网友:
表示设备接管时做测试都是带对讲机去的

网友:
5W不算什么,屏蔽好的设备不怕这个,在地面架的倒V天线下试过,100W FM模式发射时,部分笔记本电脑会死机,大部分是没事的,手机都没事。
我自己车上的电台是40W的,天线增益也比手台大许多,没见过干扰到车上哪个设备。

网友:
空间传过来的这种东西  只有加屏蔽 从导线上来的 加共模电感才有用的 。

网友:
4层板,去耦电容不可少,电源纹波低!

网友(2012-10-20):
顶了  妹的说的,想做个无线对讲机

楼主:
对空间传过来的,加屏蔽,如果是加一个铁质外壳,不知道这个外壳是接大地还是接壳体内电路板的地呢,有人说,接大地的话如果处理不好电路板的地干扰会更严重的,屏蔽一般是加在连接线缆上的。如果再加在外壳上,这就是一根天线了,一根天线包裹在电路板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空间传过来的,加屏蔽,如果是加一个铁质外壳,不知道这个外壳是接大地还是接壳体内电路板的地呢,有人说 ...

干扰一般分两类:传导,辐射
我理解的话:
加电感,可能对部分传导干扰有效,但对辐射的情况,就没这么好。
加屏蔽的,壳体最好是接到大地,良好的接地。

网友(2015-06-18):
对讲机5W,使用什么频段对电路板干扰试验?

网友C:
不加屏蔽,等于自己找虐。曾经试过对讲机直接轰已经开了侧盖的台式机,结果直接关机。

网友D:
RF功率模块发射,垃圾线性电源供电,受到干扰电压开始飙升,直到一缕青烟,把功率器件烧嗝屁了。
MOTO的专业机4W发射,天线对着一块运行的FPGA板子,电源上滤波的钽电容瞬间爆成一个明亮的橘色火球。
某次发射完成后才发现,数控焊台死机了,烙铁头被彻底烧氧化报废。
我工位上长期放几个5W的手台,没事就拿来虐设备虐板子玩。

网友:
楼上的比我还变态!

网友:
所以说,老师曾经告诉我们,烧红的烙铁别摸。别没事拿对讲机瞎射。

网友:
看 苹果猫 的做法,对讲机如此彪悍啊,,

网友:
Is there a regulation for max power of the walkie-talkie?

网友:
引用 网友D:
RF功率模块发射,垃圾线性电源供电,受到干扰电压开始飙升,直到一缕青烟,把功率器件烧嗝屁了。
MOTO的专 ...

这么玩,会不会影响生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RF功率模块发射,垃圾线性电源供电,受到干扰电压开始飙升,直到一缕青烟,把功率器件烧嗝屁了。
MOTO的专 ...

太狠了吧。。。。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D:
RF功率模块发射,垃圾线性电源供电,受到干扰电压开始飙升,直到一缕青烟,把功率器件烧嗝屁了。
MOTO的专 ...

重口味...记得买防辐射内裤

网友E(2015-11-03):
引用 网友C:
不加屏蔽,等于自己找虐。曾经试过对讲机直接轰已经开了侧盖的台式机,结果直接关机。 ...

手贱试了下,果然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贱试了下,果然死机了。

果然手贱!!!

网友:
我经常实验,天线对着电脑主板电脑能重启

网友:
对讲机模拟EMS RS测试(61000-4-3)的100MHz级别的抗扰性能
做好信号端口处的RC滤波器;关键小信号滤波;成本允许,选好点的运放;Layout地完整点,关键小信号包地,小信号布线紧凑点;减小大电流信号的环路。。。
我们以前用场强仪测过,对讲机靠着产品,可以产生30V/M的场强的;对着天线,隔1米,场强可以在一般产品需要的3V/M, 10V/M

网友:
引用 网友D:
RF功率模块发射,垃圾线性电源供电,受到干扰电压开始飙升,直到一缕青烟,把功率器件烧嗝屁了。
MOTO的专 ...

我也试过,示波器死机重启,直流稳压电源乱跳。但是,笔记本电脑反而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