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段Keil中的汇编代码

楼主(2012-04-01):
这段代码是 Keil ARM 中自动生成的启动代码中的一段。
芯片型号为S3C2440A
1.     __RTX是什么意思?
                IF      :DEF:__RTX
                ELSE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ENDIF
2.    PROC...ENDP这个语法,还有[WEAK],是什么意思呢?
     B    .  这个又是跳转到哪里?
                IRQ_Handler     PROC
                EXPORT  IRQ_Handler               [WEAK]
                B       .
                ENDP

网友A:
   IF      :DEF:__RTX
=>
#ifdef  __RTX
#endif

B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DEF:__RTX
=>
#ifdef  __RTX

额~~第一段,__RTX应该是Keil在编译时根据软件的设置生成的标号,想问下这个标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_RTX是keil的一个RTOS 名字就叫RTX

网友B:
坛里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81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里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58173

谢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