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的USB_HUB!!

楼主(2012-04-01):
由于电脑的USB 口不够,今天把上次买电脑送的那个一拖四的USB HUB用上了.一用就bug了 插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USB设备只能识别一个.反复试验都是一样.拆开一看,靠.这东西做得太忽悠人了.PCB 布得烂不说,也太偷工减料了吧,见图:

网友:
这种外壳的HUB已经臭名昭著好多年了啊。(也被害过

买个有牌子的吧,哪怕飚王也行啊 T T

楼主:
焊接成这样,都不知道是怎么工作起来的,

网友:
直接并联在一起的?芯片装饰作用?

网友:
估计是山寨厂拿到个样品,去掉几个电容正常工作了,就以为可以这么干,结果一上批量就出问题……

枉费画PCB的一片苦心啊。

网友:
芯片里面估计根本没东西,就一砣黑胶而已

网友:
这个还是有ic的。。。假货甚至ic都没有,就是4线并联

网友:
很明显,这个就是4线并联,牛屎是真的牛屎,不起作用的

网友:
我倒 真是人才   DP DM 线上其他啥都没连

网友:
好货不是没有

贪便宜没办法

网友:
楼上能不能给推荐个品牌,或是型号,如果能有京东链接那就最好了,呵呵!

网友:
USB HUB 芯片,如果能买到国外的,像NEC之类的最好,台湾的次之。
兼容性与稳定性,台湾的芯片总体来说还是差了些。
国内要控制成本,大家都比价格,有些电容什么的能省就省掉……
基本上出口的产口,做工及用料,比国内好上一截。

网友:
你这个假的真可怕。。4并。。

网友A:
LZ看这个怎么样?
品胜 硬盘专家
个人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可惜不是NE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看这个怎么样?
品胜 硬盘专家
个人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可惜不是NEC芯片。 ...

这个跟我那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哈!!华丽丽的!!!

网友:
这电阻焊得实在太有材了!

网友:
pci转USB也不错

网友:
看来LZ买的这个的确无语了看了都

网友:
手头有个4口HUB,是原来淘宝上有家卖自己设计的NEC方案的HUB,不过现在那边只做批量了……

网友:
用飚王的几年了,很好使,lz这个是专门骗钱的,黑胶里啥都没有

网友:
從目前來看,所有的HUB方案都是要有晶振的,可以從外面看一下,沒有晶振,那就要小心了!!!

网友B:
品胜USB HUB 带电源

上面这个HUB还不错,带电源,我们做开发有时候需要用USB口输出电,里面的做工也很好,同事有几个都是用这个,就是usb线外置的,经常找线

网友:
做超低端的很多都没有道德了。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自己找个Hub芯片来做做玩,比如,我就用AU6350做过,读卡器 + 3个下游端口

网友:
传个我以前公司的产品,欢迎大家拍砖,
PS:这个曾给H*P,Best*Buy出过货.

不过芯片用的台湾的.

网友:
有过这样的东西,自己拆开把陶瓷谐振器换成晶振。该加的电容都加上。用着还行。

网友C:
GL850 的俗称 热得快。

网友:
dell 的那个hub挺不错,上次买了3个回来,把24c02改了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根本就是骗没有电子常识的人,那个鸡屎下面相信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
呵呵,没有给你直接四个输出口并联,中间滴一滴环氧已经没骗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看这个怎么样?
品胜 硬盘专家
个人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可惜不是NEC芯片。 ...

我买的就是这个啊,价格便宜用料还不错,挂了两个硬盘,嗖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L850 的俗称 热得快。

哈哈,温度确时不低,之前用的国外的芯片,后来转GL系列,

现后来,给MS的X360 OEM一个4 PORT HUB时,就更省了,保护电路就没了,就一芯片,加一些很少的必备的被动元件, PCB也改成便宜的板材了.

什么只要一到国内,好像就要变......

网友:
典型的国产垃圾,这些人拿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在制造垃圾………………严重B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温度确时不低,之前用的国外的芯片,后来转GL系列,

现后来,给MS的X360 OEM一个4 PORT HUB时,就更省了 ...

推荐用NEC瑞萨的,低热量。长时间开着也没事。

网友:
这个东西里面连个USB Hub IC都没有
USB Hub看似简单 实际上是USB拓扑结构中最核心的东西

网友(2014-10-16):
我以前也买了一个,刚买回来就就坏了,又去换的~

网友:
我们上次买的一个工业级hub还不错,200多一点

网友:
送的没好货

网友:
山寨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胜USB HUB 带电源

上面这个HUB还不错,带电源,我们做开发有时候需要用USB口输出电,里面的做工也很好, ...

我用的也是这个型号的,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买个品牌的吧,最好还是带电源的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个10口带外接电源的hub,铝合金外壳,牌子是西普莱。当然是拆开看做工和实际用后才觉得还不错,不过一定得外接电源才工作,后来自己改了下,不用外接电源也工作。

网友:
楼主舍不得银子,舍得银子,质量肯定有过硬的

网友:
我有个二手的,用的cy7c65640,发热很明显。PCB上芯片的地方明显因为发热变黄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典型的山寨货

网友:
山寨,还是山寨的不怎么样的

网友(2014-12-09):
看图是四个口并在一起?

网友:
假的。4并。。

网友:
可惜了4个USB接口和那张销魂的PCB

网友:
手上有一个,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商家还是很有良心的给你焊了一个电阻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还好我的笔记本带扩展坞,可以用8个usb

网友:
看了一下PCB,四线并联,连那个牛屎都是假的,无语啊,这东西能用???

网友:
四个口直接并联,牛屎还只是装饰,坑爹啊

网友:
看LZ要不要把牛屎挖開看看裡面有沒有IC

网友:
电工可以自己做几个哈,呵呵,GL850G   GL852    FE1.1S  UPD720114  USB2514  都挺好用的哈,目前用我自己用GL852做的  挺好用的。

网友:
既然只能接一个,估计里面是没有IC的

网友:
又见识了奸商的技术,呵呵!!

网友:
偷工减料,至少应该有过流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