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测电容容量

楼主(2012-04-01):
现在使用容量比较大(10 000微法)的电解电容进行放电试验,发现三个规格一样的电容,它们的实际容量并不相同,有没有那种简单的方法能够测出电容的容量啊?

PS:希望能够给一个电路和计算方法。

网友:
用电流为I的恒流源给电容充电,记录充到某个基准电压U的时间t,然后C = It/U。

网友:
实验室的平衡电桥可以吗

网友A:
elm-chan有个电容表的制作里,提到过用RC时间常数测电容量的方法。
http://elm-chan.org/works/cmc/report.html

只为了说明原理,没必要非得做那么一块表。有一个信号源(方波,周期足够长)、一个示波器就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lm-chan有个电容表的制作里,提到过用RC时间常数测电容量的方法。
http://elm-chan.org/works/cmc/report. ...

时间常数的做法不是特别适合容量较小的电容~

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数字鉴相法的数字电桥

或者利用谐振法也会好很多~

网友:
这么大容量,直接搭个恒流源就好了,简单有准确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吧!

网友C(2012-09-11):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吧!

万用表的量程哪有这么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量程哪有这么大啊!

UT61e 可以到 220000uF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UT61e 可以到 220000uF 呀

哇,那这个量程蛮大的,就是不知道精确度如何?

网友:
有能测这样的电容的万用表。

网友:
我手上一只VC86E好像可以测到220mF,也就是220000uF, 0.22F

网友:
绝对精度不清楚,相对精度该可以。。。。。4位半的。